关于led灯的驱动板怎么弄?还真打脑壳

楼主(2020-02-09):
输入电源220v交流,然后输出的是直流差不多80v,然后家里都是这个灯泡,坏了好几个,用万用表测灯珠,没问题,测电压,有的输出只有1v多,有的50多v,又没发现驱动板烧坏,这个驱动板怎么弄

网友A:
对着驱动板上的芯片型号,查下规格书,看看是什么方案,再测电压电流什么的。若有良品可以对比就更好了。
一般LED灯失效,灯珠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网友B:
这种便宜货有兴趣可以弄,没时间可以直接买新。
这类货用的元件都是等级不好的,会各种问题有兴趣可玩没时间绕过。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没法修,IC被擦去型号,,而且相同的灯,里面的线路、电压各不相同,有80几伏地,有50几伏地,有的烧LED,有的烧驱动板,LED几并几串,很多种,LED没坏,灯盘还可利用,LED坏的就基本没办法(玻璃纤维基板,没法焊接)

网友D:
拆过几个,基本原理是阻容降压,桥式整流,输出是电解电容(一般耐压几十V.DC)和LED组并联,LED具有发光和限幅两个作用,若按3V计算,则电解电容两端被限幅在Uc=3N(v),如若LED接触不良,则电解电容两端电压可到310V,必然将电解电容击穿,同时高电压也会将LED接触不良处击穿使得LED通电过流或过压并彻底损坏,这就是因为这类低档产品的零部件采用次品的缘故。如果有可能,可在电解电容两端并联稳压管或者电阻的方法解决,或者干脆用同型号产品中的降压电容代替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过几个,基本原理是阻容降压,桥式整流,输出是电解电容(一般耐压几十V.DC)和LED组并联,LED具有发光和 ...

在整流后电容测的310v,ic是JD9504SA,我是新手,然后没电路图,ic出来电压大概在一百多v,过了变压器后就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驱动板上的芯片型号,查下规格书,看看是什么方案,再测电压电流什么的。若有良品可以对比就更好了。
...

ic是JD9504SA没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没法修,IC被擦去型号,,而且相同的灯,里面的线路、电压各不相同,有80几伏地,有50几伏地 ...

ic是JD9504SA,没电路图,不懂怎么搞

网友E:
百度IC型号,查手册

网友F:
看看典型应用,应该差不多。估计IC洗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没法修,IC被擦去型号,,而且相同的灯,里面的线路、电压各不相同,有80几伏地,有50几伏地 ...

“玻璃纤维基板,没法焊接”?这还真没听说过。就没不能焊的

网友G:
一般电源损坏的概率很小,大多数是某一个灯珠坏了。判断方法很多,常用的两个有效方法是:
1. 仔细观察,能够看到表面烧坏的那个灯珠,开始可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以后就知道了,坏的灯珠是可以肉眼看出来的。
2. 用短接线短接几个灯珠,一根短接线短接一个灯珠,注意千万不能短接到供电正负极!
   然后通电,如果正常就一个个减掉短接线,判断坏的灯珠;如果不正常,就重新短接几个灯珠。
第二个方法要特别注意安全!!!有把握再操作,没把握的话就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的灯珠短接判断。
一般情况下只坏一个灯珠,没有替换灯珠的话直接断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电源损坏的概率很小,大多数是某一个灯珠坏了。判断方法很多,常用的两个有效方法是:
1. 仔细观察, ...

电源输出都快没电压了,有的有四五十v,有的十多v,有的直接没有电压,灯珠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IC型号,查手册

没办法查

网友H:
这种灯板驱动电源几乎不会坏。
贴片最容易坏,最直观的就是贴片上有黑点的,直接换。不明显的,可以用万用表或电池检测,也可以通电用镊子逐个短接判断

楼主:
用万用表二极管通断短,这样搞它就会亮,啥原因,测出来的的电压低,导致不亮

网友I:
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灯板上的贴片LED灯珠坏了,仔细对比观察贴片LED灯珠的中间位置,如果有和缝衣针直径大小的小黑点的肯定这个LED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绝大多数是灯板上的贴片LED灯珠坏了,仔细对比观察贴片LED灯珠的中间位置,如果有和缝衣针直径大小 ...

灯珠好的,电源板输出没电压了

网友J:
通常,LED驱动器板更容易损坏。 而且,您在其他驱动板上的测量结果也有所不同。 这通常意味着驱动器板损坏。 购买新的LED灯比花很多时间修理旧的LED灯更好,更安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都快没电压了,有的有四五十v,有的十多v,有的直接没有电压,灯珠没换

此类维修思维不能靠正常理论分析思维,万用表,特别是数字表,对于这类电源电压测量意义不大,建议用带换法确定故障范围。横流和恒压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玻璃纤维基板,没法焊接”?这还真没听说过。就没不能焊的

不是说真的不能焊接,是没专用工具!搞个LED灯泡维修购买专用工具不太现实。

网友K:
这种电源你把300V滤波电容带换下。看看会不会有改变。最好的办法拆个好灯确认LED 然后再拆300V电容代换。

网友L:
有把握再操作,没把握的话就老老实实

网友M:
LED驱动是电流驱动,部分LED质量不合格导致内阻加大或短路,基本换LED就行了,就算好的也有色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