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的dht22温湿度模块读取程序

楼主(2020-02-09):
原版是dht11的例程,稍加修改,可正常读取,dht22精度较高,使用液晶屏显示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void)
{
        u16 t=0;
        u16 temperature,temperature2;
        u16 humidity,humidity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SHI");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HT22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2020/2/4");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HT22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HT22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emp:  .   C");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Humi:  .   %");
//        delay_ms(1700);
        while(1)
        {
                if(t%20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temperature2,&humidity,&humidity2);        //读取温湿度值
                        LCD_ShowNum(30+40,150,temperature / 10,2,16);        //显示温度
                        LCD_ShowNum(30+60,150,temperature % 10,2,16);
                        LCD_ShowNum(30+40,170,humidity/10,2,16);                //显示湿度
                        LCD_ShowNum(30+60,170,humidity%10,2,16);                //显示湿度
                }
                 delay_ms(1);
                t++;
                if(t==200)
                {
                        t=0;
                        LED0=!LED0;
                }
        }
}

网友A(2021-03-01):
可以,要比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代码好的多

网友B(2021-12-31):
stm32f103zet6测试读取dht22准确,很好的代码,顶一个

网友C(2022-12-17):
可以,我觉得可以出个介绍dht22连带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