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的差异

楼主(2020-02-09):
最近面试遇到的问题,总想不通正解,求高手解答——什么条件应优先选哪个?

网友A:
同相放大就是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相位一致,反相放大就是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相位相关180度,(u+)-(u-)>0为同相放大,一般(u-)接地;(u-)-(U+)>0为反相放大,一般(u+)接地,反相放大用得多一些

网友B:
理想的运算放大器具有两个用于输入信号的端子,即反相和同相端子。 反相放大器将输入连接到反相端子,并将地连接到同相端子。 同相放大器正好相反。 由于输入端子的连接相反,因此反相放大器和同相放大器具有不同的特性。 反相放大器提供反相输出,而同相放大器提供与输入信号同相的输出。 此外,具有负反馈的反相放大器的增益与反馈电阻与输入电阻之比成正比。 同相放大器的增益也与输入电阻的反馈电阻成正比,但在零输入处具有非零值。 增益的公式为:
反相放大器:Gain_inverting = -Rf / Rin
同相放大器:Gain_non-inv = 1 + Rf / R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想的运算放大器具有两个用于输入信号的端子,即反相和同相端子。 反相放大器将输入连接到反相端子,并将 ...

教科书般的解答。学习了

楼主(2020-05-23):
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进来发现这边应用比较关注输入阻抗,输入阻抗也是个比较大的差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