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C语言变量赋值失败

楼主(2020-02-09):
我本想仿真测试一下两种变量右移运算需要多少时间,
结果发现赋值都出问题了,两个变量分别为是16位uint和8位uchar
软件调试、在线仿真都失败了。

42、43 和 45、46四条语句被莫名其妙跳过了(强制断点都不行)
赋值的数值也没有超出uint和uchar的规定范围

汇编窗口发现编译器根本就没有编译这几条语句,直接当做注释跳过了

变量监视器也显示它们没有被赋值

我之用范例程序做修改都没出过这种问题,这次很奇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如果这些语句实在需要,可以降低优化级别试试:Option for target\c51\code optimization,默认可能是8,可以降低(比如3)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程序被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如果这些语句实在需要,可以降低优化级别试试:Option for target\c51\code optimizatio ...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被优化了

确实如此,只做了移位操作但没有使用,被优化掉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