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04超声波模块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接线方式:VCC、trig(控制端)、  echo(接收端)、 GND

1:使用电压:DC---5V

2:静态电流:小于2mA

3:电平输出:高5V

4:电平输出:底0V

5:感应角度:不大于15度

6:探测距离:2cm-450cm

7 : 高精度 可达0.2cm

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操作:初始化时将trig和echo端口都置低,首先向给 trig    发送至少10 us的高电平脉冲(模块自动向外发送8个40K的方波),然后等待,捕捉 echo 端输出上升沿,捕捉到上升沿的同时,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再次等待捕捉echo的下降沿,当捕捉到下降沿,读出计时器的时间,这就是超声波在空气中运行的时间,按照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就可以算出超声波到障碍物的距离

网友A(2021-04-30):
  里面就一个C文件  没有工程,要自己创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就一个C文件  没有工程

工程文件自己创建一下就搞定了.我帮你创建一个 等下上传

网友C:
其实只有一个C程序就已经足够了好吧?!其他的完全可以自己搞定,除非C代码根本调试不通。反对拿来主义!不要做伸手党,以后我发代码也只发C的,这样包会好小省流量。

网友D(2021-09-13):
时间单位是毫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