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66没有WIFI信号 连接串口调试工具也发不出AT命令

楼主:
求助8266没有WIFI信号 连接串口调试工具也发不出AT命令

网友A(2020-02-09):
你好!
1、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要和模块一致
2、发送AT指令,后面要有换行符

网友B:
是要重新刷固件还是?前几天还好好的 今天一用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内部没有AT固件,有的无线模块出厂自带的,有些是需要自己烧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要和模块一致
2、发送AT指令,后面要有换行符

波特率一致的 前几天还用的好好的 现在是AT指令发不出去 而且wifi没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内部没有AT固件,有的无线模块出厂自带的,有些是需要自己烧录的

前几天还好好的 突然变成这样 烧固件提示IO错误

网友D:
该用的方法你都试了,你换个烧录器试试呢?或者用USB转TTL的线直接接入8266板子RX,TX,GND,VCC,再用助手试试,不过注意8266的供电,看3.3v的还是5v的,再不行可能你的板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