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搞不懂,求教单片机VFD驱动程序疑惑

楼主(2020-02-09):
宅在家里仿个VFD数字时钟,程序运行后,秒满六十进位到时位,中间间隔分为始终为零。源程序就是这个论坛里的,修改步骤详见注释。请走过路过的帮忙看看,是哪不对?(原程序vfd_wrtime ()里就是秒位进时位)

/***************
20200209 修改来自51hei http://www.51hei.com/bbs/dpj-43390-1.html  "基于89S52的16312VFD显示程序"
本人硬件:MCU:STC12C5616AD、
    修改:1.STB、CLK、DIN;
             2.按VFD重新编码0~9;
             3.按PT6312这是显示模式、数据模式设置;
            4.按VFD实际屏蔽G6(是VFD屏下部分汉字,如:多谢惠顾等);
           5.10_8_VFD的G1在右侧端头,G5是左侧端头,在void vfd_wrtime ()里调过来
           6.去掉秒、分个位、十位之间的空格,在分秒之间加一横0x08
           7.屏蔽vfd_wrdata ( g11[ i] );vfd_wrdata ( g12[ ] );
             增加vfd_wrdata ( vfdbuf[2] ); vfd_wrdata ( vfdbuf[3] );
*************/
#include"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N = P1^4;
sbit  CLK = P3^1;
sbit  STB = P1^7;
void vfd_cmd (unsigned char vfd_cmd0);            /* 写命令*/
void vfd_wrdata (unsigned char vfd_wrdata0);      /*  写数据 */
void vfd_init (void);                             /* PT6312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vfdbuf[]={0,0,0,0,21,8};
code unsigned char vfdmap[]=
{
0x77,0x60,0x5d,0x7c,0x6a,0x3e,0x3f,0x70,0x7f,0x7e
}; //原程序:0xf7, 0xa4, 0xeb,0xed, 0xbc, 0xdd, 0xdf, 0xe4, 0xff, 0xfd
unsigned char
g11[]={0x64,0x89,0x32,0x64,0xa9,0x32,0x64,0xa9,0x32};
unsigned char
g12[]={0x26,0x48,0x91,0x26,0x48,0x01,0x02,0x00,0x91};
//unsigned char g21[]={0xff,0x13,0x13,0x13,0x13,0x13,0x13,0x13,0x00};
//unsigned char g22[]={0xff,0x4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g31[]={0xff,0x77,0x77,0x77,0x77,0x77,0x77,0x77,0x00};
//unsigned char g32[]={0xff,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10};
//unsigned char g41[]={0xff,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unsigned char g42[]={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g51[]={0xff,0x2f,0x2f,0x2f,0x2f,0x2f,0x2f,0x2f,0x00};
//unsigned char g52[]={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屏蔽G6****
unsigned char
g61[]={0xff,0x02,0x04,0x08,0x1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g62[]={0xff,0x00,0x00,0x00,0x00,0x10,0x20,0x40,0x8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cnt--!=0)
for(i=100;i!=0;i--);
}
#define tick 7554
#define T100us (256-134)
unsigned char hour, minute, second;
unsigned int c100us;

void  vfd_cmd ( unsigned char vfd_cmd0 )          /*   写控制命令子程序   */
{
unsigned char i;
STB=1;
CLK=1;
for ( i=0;i<8;i++ )
{
  STB=0;
  CLK=0;
  DIN = vfd_cmd0&0x01;
  CLK=1;
  vfd_cmd0>>=1;
}
STB=1;
CLK=1;
}

void vfd_wrdata (  unsigned char vfd_wrdata0 )    /*   写数据子程序  */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1;
  STB=0;
  CLK=0;
  DIN=vfd_wrdata0&0x01;
  CLK=1;
  vfd_wrdata0>>=1;
}
STB=0;
CLK=1;
}

void vfd_init(void)
{
vfd_cmd ( 0x02 );                             /*  6digits,16segments显示模式  原程序0x3a */
vfd_cmd ( 0x40 );                             /* 显示正常模式,数据地址递增    原程序0x70*/
vfd_wrdata ( 0xc0 );                          /*    设置地址从00H开始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100us--;
if(c100us==0)
{
  c100us=tick;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void vfd_wrtime ()
{
unsigned int i;
vfdbuf[0]=vfdmap[second%10];   //原程序hour/10
vfdbuf[1]=vfdmap[second/10];   //原程序hour%10
vfdbuf[2]=vfdmap[minute%10];   //原程序minute/10
vfdbuf[3]=vfdmap[minute/10];   //原程序minute%10
vfdbuf[4]=vfdmap[hour%10];     //原程序second/10
vfdbuf[5]=vfdmap[hour/10];     //原程序second%10
vfd_init( );
i=0;
//vfd_wrdata ( g11[i] );       //原程序0x64
//vfd_wrdata ( g12[i] );       //原程序0x26
vfd_wrdata ( vfdbuf[0] );   //2G  秒的十位
//vfd_wrdata ( 0x00 );
vfd_wrdata ( vfdbuf[1] );          //3G  秒的个位
//vfd_wrdata ( 0x00 );
vfd_wrdata ( 0x08 );        //新增分秒之间一杠

vfd_wrdata ( vfdbuf[2] );   //一下三句新增
vfd_wrdata ( vfdbuf[3] );
vfd_wrdata ( 0x08 );

vfd_wrdata ( vfdbuf[4] );   //4G  时的个位
//vfd_wrdata ( 0x00 );
vfd_wrdata ( vfdbuf[5] );   //5G 时的十位
//vfd_wrdata ( 0x00 );
//vfd_wrdata ( g61[i] );    //6G   屏蔽G6
//vfd_wrdata ( g62[i] );
i++;
STB=1;
delay(1000);
vfd_cmd ( 0x89 );              /*  显示开,14/16脉宽*/
}

楼主:
秒位积满60进位到时位,为何?

网友A:
把时和分弄拧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秒位积满60进位到时位,为何?

主程序也贴出来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MOD=0x02;//设定定时器0为方式2
        TH0=T100us;
        TL0=T100us;
        hour=0;
        second=0;
        c100us=tick;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vfd_wrtime();
                delay(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时和分弄拧巴了

是原程序拧巴了?还是我改拧巴了?
1.  unsigned char vfdbuf[]={0,0,0,0,21,8};这句啥意思没我没搞懂
2. 感觉void timer0() interrupt 1 里c100us--;这句前面没赋值吧,怎么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时和分弄拧巴了

问题找到了,原程序if(minute==60)后有个“;”.由于这个“;”,导致判断后不能进入其跟随的程序体。

网友B:
有多余的“;”,导致判断后不能进入其跟随的程序

网友C(2020-04-11):
这句啥意思啊这是
code unsigned char vfdmap[]=
{
0x77,0x60,0x5d,0x7c,0x6a,0x3e,0x3f,0x70,0x7f,0x7e
};

楼主(2020-06-07):
引用 网友C:
这句啥意思啊这是
code unsigned char vfdmap[]=
{

数字编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