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程序问题,写进LCD的数据是以什么进制的数据写进的呢?

楼主(2020-02-09):
   请问各位大神,用C51来编程控制LCD1602显示时,写进LCD的数据是以什么进制的数据写进的呢?为什么可以以数组原素的形式写进LCD然后显示呢?不是要向DDRAM 的 地址写入字符的代码才行吗?望各位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网友A:
DDRAM是显示屏对应的存储器,该存储器存放一个字符的代码值(一般与ASCII码相似)就会显示该字符,用数组的元素写入的也就是这个代码值,如要显示一行16个字符,在C语言中用数组先存放这些字符的值,用循环语句对应写入DDRAM就显示了

楼主:
嗯嗯,收到。感谢您的解答。这是我刚刚找的资料,原来直接用写字符的话单片机可以自动转换成代码的。
//01000001,也就是41H。可见它的代码与我们PC中的字符
代码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我们在向DDRAM 写C51字符代码程序时甚至可以直接用
P1='A'这样的方法。PC在编译时就把“A”先转为41H代码了。//

网友B:
数字电器内部指令都是高低电平来完成,也就是0和1。为了书写和阅读方便一般采用十六进制。至于用数组也是一样,如果不用数组你把这段程序重写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收到。感谢您的解答。这是我刚刚找的资料,原来直接用写字符的话单片机可以自动转换成代码的。
//01 ...

是编译器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