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程序问题

楼主(2020-02-09):
各位大佬,我又来啦,想写流水灯,可是运行了灯只能从右到左闪烁,就结束了,不能从左到右,求指点,谢谢!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u8 cnt=0;
u16 i=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8;i++)
                {

                        led=~(0x80>>cnt);
                delay(50000);
                    cnt++;

                 }
                for(i=0;i<8;i++)
                {
                   led=~(0x01<<cnt);
               delay(50000);
                   cnt++;

                }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将P2口定义为led 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2口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led=0xfe;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while(1)
        {
/*                for(i=0;i<8;i++)
                {
                        P2=~(0x01<<i);         //将1右移i位,然后将结果取反赋值到P2口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for(i=0;i<7;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for(i=0;i<7;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网友B:
cnt 没回零,移位过头了。加一句:
cnt=0;
for(i=0;i<8;i++)
                 {
                    led=~(0x01<<cnt);
                delay(50000);
                    cnt++;

                }

网友C:
把while(1)函数里程序的改为
while(1)
    {
        cnt=0;
        for(i=0;i<8;i++)
        {
          led=~(0x80>>cnt);
          delay(50000);
          cnt++;
        }
        cnt=0;
        for(i=0;i<8;i++)
        {
          led=~(0x01<<cnt);
          delay(50000);
          cnt++;
        }
就可以了。

网友D:
就是cnt的清零问题,附件有图说明。程序只加第一个cnt=0;会出现从左到右然后从右到左循环一次,接着就只会一个方向循环了,要加俩cnt=0;才行。

网友D:
就是cnt清零的问题,如附件图所示。

仿真图

仿真图

程序

程序

我的仿真是共阳的。程序那里只加一个cnt=0;流水灯只会出现一次左到右然后右到左的循环,然后就只会一个方向循环了,加上俩才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啦,谢谢啦!

网友E:
每个循环前,要把cnt清零。

网友F:
其实您应该搞一个数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