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hc05在at模式只能回复发送的东西而不是正确的at指令回复

楼主(2020-02-09):
在进行了进入at模式的操作之后,hc05 只能回复我发送的东西,我发什么他回什么,而不是正确的at指令,这可能与我在之前设置了at+role=2有关系,也就是回环角色,但是这样就无法进行其他设置了,求解决

网友A:
at模式下,确定发了结束符 0D 0A?
用附件的助手这个试试(选中“发送新行”)

XCOM V2.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模式下,确定发了结束符 0D 0A?
用附件的助手这个试试(选中“发送新行”)

它曾经是可以接收at命令并且正确回复的,但是现在按照和原来一模一样的方式进去,发送一样的指令,他只会把我的指令原封不动的发送回来,换行是绝对用了的,
我现在最觉得可能的就是设置了role=2,就是那个回环,就是设了那个鬼东西以后才变成这样的,但是解决不了,指示灯也是at的慢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