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烟雾、火灾报警单片机系统程序+Proteus仿真电路图设计

楼主(2020-02-09):
本系统使用烟雾 火灾等传感器模拟监控家庭安全 程序 原理图 仿真等文件都有

电路原理图如下:

计操作说明

单片机的智能火灾报警系统采用51单片机+MQ-2烟雾传感+ADC0832模数转换芯片+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显示+按键+蜂鸣器设计而成。可设置烟雾浓度和高温报警值,可紧急报警和手动取消紧急报警功能,当有特殊情况时可按紧急报警键报警,并有掉电保存功能,设置的参数保存在单片机内部EEPOM中。当烟雾传感器检测到火灾释放的烟雾时,信号由ADC0832进行处理模数转化再到单片机进行处理,当检测到浓度超标时,蜂鸣器会发出滴滴的报警声。同时,此系统还可以检测温度,火灾发生往往环境温度会升高。到检测到温度超过设定的报警温度时候,蜂鸣器也将产生报警,系统的按键还具有连加、减功能,操作起来非常方便,系统还能够在进入设置界面后,如果没有按键按下30秒后会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测距范围:
      烟物浓度:0——9等级
     温度范围:0——99度

按键说明:
    从左边第一个起,紧急报警键、减键、加键、设置键。

三个不同的界面:

1.正常显示   2.高温度设置报警界面  3.烟物浓度等级设置界面。

菜单设置说明:
按“设置键”:第一次按进入“高温报警设置”。
             每二次按进入“烟物的浓度等级设置”。
             第三次按回到正常显示界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1QOK3P%[8M`Q)C5O_{8`U[K.jpg  火灾报警 (2).jpg 火灾报警 USB供电 (1).jpg 火灾报警 USB供电 (2).jpg 火灾报警

元件清单:
Comment    Description    Designator
ADC0832    AD采集芯片    1
蜂鸣器    Bell    B1
10uF    电容    C1
20pF    电容    C2, C3
SMG04_1    4位共阳数码管    发光二极管
8550/9012    三极管    Q1, Q2, Q3, Q4
8550/9012    三极管    Q5
1K    电阻    R14, R18
10K    电阻    R15, R16
4.7    大电阻     R17
SW-PB    按键    S1, S2, S3, S4, S5
sw-灰色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
U1    单片机    U1
MQ-2    烟雾传感器    U2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U3
12M    晶振    Y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7f,0xbf,0xdf,0xef};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sbit CS=P3^2;                //CS定义为P3口的第2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PCB
sbit SCL=P3^3;                //SCL定义为P3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3^4;                //DO定义为P3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dq   = P3^5;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IO口定义
uint temperature,s_temp ;  //温度的变量
uchar dengji,s_dengji;     //烟物等级
uchar shoudong;            //手动报警键

bit flag_300ms = 1;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_temp);
        byte_write(0x2001, s_dengji);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s_temp   = byte_read(0x2000);
        s_dengji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s_temp   = 50;
                s_dengji = 5;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0625;               //转换到温度值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i;
        P1 = 0xff;                         //消隐
        P2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i ++;
        if(i >= 4)                        //4位数码管显示
                i = 0;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f;
        if((P2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b: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7: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按键松开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紧急报警键  手动报警
        {
                if(menu_1 == 0)
                        shoudong = 1;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2) || (key_can == 3))
                        shoudong = 0;          //取消手动报警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if(key_can == 2)
                {
                        s_temp ++ ;                //高温报警值加1
                        if(s_temp > 99)
                                s_temp = 99;
                }
                if(key_can == 3)
                {
                        s_temp -- ;                //高温报警值减1
                        if(s_temp <= 10)
                                s_temp = 10 ;
                }
                dis_smg[0] = smg_du[s_temp % 10];                   //取个位显示
                dis_smg[1] = smg_du[s_temp / 10 % 10];  //取十位显示
                dis_smg[2] = 0xbf;
                dis_smg[3] = smg_du[10];        //显示A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menu_1 == 2)                        //设置烟物报警
        {
                if(key_can == 2)
                {
                        s_dengji ++ ;          //烟物报警值加1
                        if(s_dengji >= 9)
                                s_dengji = 9;
                }
                if(key_can == 3)
                {
                        s_dengji --;          //烟物报警值减1
                        if(s_dengji <= 1)
                                s_dengji = 1;
                }
                dis_smg[0] = smg_du[s_dengji % 10];                   //取个位显示
                dis_smg[1] = 0xbf ;
                dis_smg[2] = 0xbf;
                dis_smg[3] = smg_du[11];        //显示B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dengji >= s_dengji) || (temperature >= s_temp) || (shoudong == 1))                //报警
        {
                value ++;
                if(value >= 2)
                {
                        value = 10;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if((dengji < s_dengji) && (temperature < s_temp) && (shoudong == 0))          //取消报警
                {
                        value = 0;
                        beep = 1;                 //取消报警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蜂鸣器叫一声
        delay_1ms(20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IO口为高电平
        temperature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temperature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dengji = ad0832read(1,0);
                        dengji = dengji * 10 / 250;
                        if(menu_1 == 0)
                        {
                                if(temperature >= 99)
                                        temperature = 99;
                                dis_smg[3]=smg_du[dengji];            //显示烟物报警等级
                                dis_smg[2]= 0xbf;                    // -
                                dis_smg[1]=smg_du[temperature/10%10];        //十位
                                dis_smg[0]=smg_du[temperature%10];            //个位        ADC0832为8位ADC,数值为0~255,我们将其分开放入l_tmpdate数组中显示
                        }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f8;
        TL0 = 0x30;     // 2ms
        value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if(value % 150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

火灾报警

网友A(2020-03-17):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B:
图片有清楚点的么

网友B:
求一个高清图啊

网友C:
楼主写的太好啦

网友C:
楼主可以发一份有关LCD1602相关的单片机报警系统仿真及其设计嘛

网友D:
666楼主整得行

网友E:
代码是完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