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模拟I2C学习问题,发送3个器件地址,只一个回应

楼主:
初学i2c接口,编写个程序i2c读器件ACK  如:"ack=i2c_SendData(0x46);“反复尝试了3个I2C器件,始终只有MPU6050(Addr:0xD0)返回ACK为低电平。
反复尝试N次后使本人失去了学习的勇气,太诡异了。请各位大神指教问题所在。谢谢!

三个器件为 MPU6050(Addr:0xD0) ,BH1750(Addr:0x46) ,24c02(Addr:0xA0)

其中 24c02(Addr:0xA0) 与 MPU6050(Addr:0xD0)器件确定是好的,使用STM32标准库编程,器件可以正常使用。

代码如下 :
void I2C_Test(void)
{
       u8  ack=0x55;
       i2c_Start();

      //ack=i2c_SendData(0xA0);
      //printf("\n24c020(0xA0) Ack :0x%02x\n",ack);

      //ack=i2c_SendData(0xD0);
      //printf("\nMPU6050(0xD0) Ack :0x%02x\n",ack);

      ack=i2c_SendData(0x46);
      printf("\nBH1750(0x46) Ack :0x%02x\n",ack);

       i2c_Stop();
}

/***   以下是模拟i2c程序    ***/
void i2c_Start(void)
{
      i2c1_SDA_Out_High;
      i2c1_SCL_Out_High;
       Delay_us(3);
      i2c1_SDA_Out_Low;
       Delay_us(3);
      i2c1_SCL_Out_Low;
       Delay_us(3);
}
void i2c_Stop()
{
      i2c1_SDA_Out_Low;
      i2c1_SCL_Out_Low;
       Delay_us(3);
      i2c1_SCL_Out_High;
       Delay_us(3);
      i2c1_SDA_Out_High;
       Delay_us(3);
}
u8 i2c_SendData(u8 Dat)
{
       unsignedcharack=0x44,mask;
      i2c1_SCL_Out_Low;
      for(mask=0x80;mask!=0;mask>>=1)
       {
             if(0==(mask&Dat))
                    i2c1_SDA_Out_Low;
             else
                    i2c1_SDA_Out_High;
             Delay_us(3);
             i2c1_SCL_Out_High;//waiting for the Slave readdata.
             Delay_us(3);
             i2c1_SCL_Out_Low;//start the next bit data totransmit.

       }
             i2c1_SDA_Out_High;
             Delay_us(3);
             i2c1_SCL_Out_High;

             i2c1_SDA_InMode;
             Delay_us(3);
             ack=(GPIOB->IDR  & GPIO_Pin_7);
             i2c1_SCL_Out_Low;

             i2c1_SDA_OutMode;

       returnack;
}

网友A(2020-02-10):
1.线接对了没有;2.速率是否符合要求;3.给你发一下我的这个发送函数你对照着看看吧
bit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
{
    bit ack;
    unsigned char pos;

    for (pos=0x80; pos; pos>>=1)
    {
        if (dat & pos)
            I2C_SDA = 1;
        else
            I2C_SDA = 0;
        I2C_Delay(0);
        I2C_SCL = 1;
        I2C_Delay(1);
        I2C_SCL = 0;
        I2C_Delay(0);
    }
    I2C_SDA = 1;  //释放SDA
    I2C_Delay(0);
    I2C_SCL = 1;
    I2C_Delay(0);
    ack = I2C_SDA;  //
    I2C_Delay(0);
    I2C_SCL = 0;
    I2C_Delay(1);

    return !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