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0-02-10):
数码管的显示程序要根据硬件设施来决定,举个比较简单例子就是位码用38译码器输送,段码直接通过数据端口和245来输送。
程序的写法都是先写段码,再输送位码,延时一段时间,再进行段码清零。这是这套程序的规则,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要在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上用一个小延时以及清零操作。

清零操作就不说了它是为了进行消隐作用(也就是防止由于这一次程序先执行的是段码的输送,而此时如果未进行消隐的话,那么此时数码管上一次的位码会显示这次的段码,这样出现的状况大家可以在单片机上看一看具体现象)

具体说一下延时会导致的问题,延时问题会在你使用定时器中断的时候出现(如果你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使用数码管显示函数),这个问题软件查不出来,所以要自己注意,解决方法就不要在定时器中断里用数码管显示函数,在主函数中用查询法代替,具体问题在你做用数码管做超声波测距仪程序时,这个问题显示的很明显(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都是泪)。但是如果你非要在中断里用的话,那么就必须把单次显示延时时间缩短到100us以下,甚至可以不用(但是亮度会降低)。具体现象我建议你做一遍用数码管显示超声波测距仪程序。解决方法就是用查询法做这个程序,以及可以用中断法外加LCD显示的方法做(不用数码管显示)。

总而言之数码管显示有利有弊,你在用LCD显示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为什么(就是数据显示的连续性)。建议大家做一下看现象。有错误请指出,谢谢。下一篇我给大家写一个正计时和倒计时的程序用按键,定时器以及数码管。

网友A(2020-11-18):
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函数,结果主程序里的延时时间都不对了,请问楼主查询法程序是怎么写的?有没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