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ds1302大时间显示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2-10):
下面是复制的部分代码,复制到里面备注是乱码,不过提供源程序下载查看,备注很清楚,适合初学者
本程序是12864显示屏配合DS1302模块,用的普中科技HC6800ESV2.0的开发板。不过没用开发板自带的DS1302,电路板设计有缺陷导致1302和12864显示屏冲突。
各种现实数字全部自己设计图片并取模显示。全程屏幕显示用的是绘图模式刷新。用两个按键控制时间设定。
思路:先把屏幕格局设计出来,把字体字模提取。先把时间显示好再想办法把按键控制设计进去,然后再想着把要设置的那个位闪烁变化。

void main()
{
        Lcd12864Init();//Lcd初始化
  DisplayKJ(image1);//画面初始化
        Time0init();
        Time1init();//定时器初始化
  Lcd12864Com(0x36);//打开绘图模式
        while(1)
        {
                /***************判断K1键按下并且按键参数加1***********************/
                if(K1==0)
                {
                        Delay(20);
                        if(K1==0)
                        {
                                while(K1==0);
                                Keynumber++;
                                TR0=0;//暂停定时器0计数,不读取DS1302里面的数值
                        }
                }
        /***********根据K1的次数判断需要闪烁的位置分别是秒分时日月周*******************/
                switch(Keynumber)
                {
                        case 0:
                                                DisplayTime();break;//无设置的时候全部刷新一遍
                        case 1:
                                  if(shannumber==0)
                                                {
                                                        DisplayMS(image2[SetTimeDate[0]/10]);
                                                        DisplayMG(image2[SetTimeDate[0]%10]);
                                                }
                                                else
                                                {
                                                        DisplayMS(image2[10]);
                                                  DisplayMG(image2[10]);
                                                };
                                                break;//设置秒的时候只刷新秒位
                        case 2:
                                if(shannumber==0)
                                                {
                                                DisplayFG(image2[SetTimeDate[1]%10]);
                                                DisplayFS(image2[SetTimeDate[1]/10]);
                                                }
                                                else
                                                {
                                                        DisplayFS(image2[10]);
                                                  DisplayFG(image2[10]);
                                                };
                                                break;//设置分的时候只刷新分位
                        case 3:
                                if(shannumber==0)
                                                {
                                                DisplaySG(image2[SetTimeDate[2]%10]);
                                                DisplaySS(image2[SetTimeDate[2]/10]);
                                                }
                                                else
                                                {
                                                        DisplaySS(image2[10]);
                                                  DisplaySG(image2[10]);
                                                };
                                                        break;//设置小时的时候只刷新小时位
                        case 4:
                                if(shannumber==0)
                                                {
                                                DisplayRS(image3[SetTimeDate[3]/10]);
                                                DisplayRG(image3[SetTimeDate[3]%10]);
                                                }
                                                else
                                                {
                                                        DisplayRS(image3[10]);
                                                  DisplayRG(image3[10]);
                                                };
                                                        break;//设置日的时候只刷新日位
                        case 5:
                                if(shannumber==0)
                                                {
                                                DisplayYS(image3[SetTimeDate[4]/10]);
                                                DisplayYG(image3[SetTimeDate[4]%10]);
                                                }
                                                else
                                                {
                                                        DisplayYS(image3[10]);
                                                  DisplayYG(image3[10]);
                                                };
                                                        break;//设置月的时候只刷新月位
                        case 6:
                                if(shannumber==0)
                                                {
                                                DisplayXQ(image3[SetTimeDate[5]%10]);
                                                }
                                                else
                                                {
                                                        DisplayXQ(image3[10]);
                                                };
                                                        break;//设置周的时候只刷新周位
                        case 7:
                                                Keynumber=0;Ds1302Init();TR0=1;break;//按键循环一遍重新将数据写入时间数组,然后打开定时器读取DS1302内的数据
                }
/******************在设置的状态下判断K2并设置各参数***********************/
/********************设置秒参数*********************/
                if((Keynumber==1)&&(K2==0))
                {
                        Delay(20);
                        if((Keynumber==1)&&(K2==0))
                        {
                                while((Keynumber==1)&&(K2==0));
                                        SetTimeDate[0]++;
                                if(SetTimeDate[0]==60)
                                {
                                        SetTimeDate[0]=0;
                                }
                        }
                }
/*******************设置分参数****************************/
                if((Keynumber==2)&&(K2==0))
                {
                        Delay(20);
                        if((Keynumber==2)&&(K2==0))
                        {
                                while((Keynumber==2)&&(K2==0));
                                        SetTimeDate[1]++;
                                if(SetTimeDate[1]==60)
                                {
                                        SetTimeDate[1]=0;
                                }
                        }
                }
/**********************设置时参数***********************************/
                if((Keynumber==3)&&(K2==0))
                                {
                                        Delay(20);
                                        if((Keynumber==3)&&(K2==0))
                                        {
                                                while((Keynumber==3)&&(K2==0));
                                                        SetTimeDate[2]++;
                                                if(SetTimeDate[2]==24)
                                                {
                                                        SetTimeDate[2]=0;
                                                }
                                        }
                                }
/**********************设置日参数*******************************************/
                        if((Keynumber==4)&&(K2==0))
                                {
                                        Delay(20);
                                        if((Keynumber==4)&&(K2==0))
                                        {
                                                while((Keynumber==4)&&(K2==0));
                                                        SetTimeDate[3]++;
                                                if(SetTimeDate[3]==32)
                                                {
                                                        SetTimeDate[3]=1;
                                                }
                                        }
                                }
/***********************设置月参数*************************************/
                                if((Keynumber==5)&&(K2==0))
                                {
                                        Delay(20);
                                        if((Keynumber==5)&&(K2==0))
                                        {
                                                while((Keynumber==5)&&(K2==0));
                                                        SetTimeDate[4]++;
                                                if(SetTimeDate[4]==13)
                                                {
                                                        SetTimeDate[4]=1;
                                                }
                                        }
                                }
/********************设置星期*****************************************/
                                if((Keynumber==6)&&(K2==0))
                                {
                                        Delay(20);
                                        if((Keynumber==6)&&(K2==0))
                                        {
                                                while((Keynumber==6)&&(K2==0));
                                                        SetTimeDate[5]++;
                                                if(SetTimeDate[5]==8)
                                                {
                                                        SetTimeDate[5]=1;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static uchar counte;
        TH0=0x3c;
        TL0=0xb0;
        counte++;

        if(counte==1)
        {
                  counte=0;
                        SetTimeDate[0]=BcdToNum(Ds1302_Read(0x81));//正常运行把读出的秒分时保存到数组SetTimeDate中
                        SetTimeDate[1]=BcdToNum(Ds1302_Read(0x83));
                        SetTimeDate[2]=BcdToNum(Ds1302_Read(0x85));
                        SetTimeDate[3]=BcdToNum(Ds1302_Read(0x87));
                        SetTimeDate[4]=BcdToNum(Ds1302_Read(0x89));
                        SetTimeDate[5]=BcdToNum(Ds1302_Read(0x8b));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设置闪烁的变量******************/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number;
    TH1 = 0x3c;
    TL1 = 0xb0;
        number++;
    if(number==10)
                {
                        number=0;
                        shannumber=~shannumber;
                }
}

Keil代码51hei下载地址:
12864显示时间 ds1302

网友A(2021-11-02):
楼主能发原理图出来吗

网友B:
先下一个,有时间整一个。谢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