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1单片机定时器,控制USB口通断电 附源码和电路

楼主(2020-02-10):
这几天放寒假,又因为xx宅家里无所事事

考率到学校宿舍的厕所没有装排气扇,每次有人方便后下个人要等非常长的时间才敢进去……

为此,我萌生了在宿舍厕所装个排气扇的想法。。

宿舍厕所没有插座,排气扇的供电只能用电池解决,这里采用18650锂电池供电

考虑到会有人上完厕所会像忘关灯一样忘记关排气扇,导致电池电量白白耗尽。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设计了一个定时器,用于控置USB口的通断电

↓↓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照明

照明

功能:
1、靠下的一排灯表示剩余的时间(一个灯5分钟,最多30分钟倒计时),靠上的黄灯闪烁表正在倒计时
2、右下角的按键链接着充电宝的升压板,按一下启动电源,按两下开关充电宝开发板上的应急灯
3、启动电源后默认两盏灯亮(10分钟倒计时)
4、中间靠右的按键是“时间+”键,按一下新点亮一盏灯(加5分钟),最多亮6盏
5、中间靠左的按键是“时间-”键,按一下熄灭一盏灯(减5分钟),最后一盏不会灭(最少设置5分钟倒计时)
6、左边的键是计时键,设置好时间按下开始倒计时,靠上的黄灯闪烁,USB口供电。时间一到断电,所有灯熄灭。

现在还没返校,目前只做好了板,等开学再把风扇装上

注:

风扇自然是用带USB插头的5v小风扇

5V小风扇

5V小风扇

因为是用锂电池供电(3.7V),所以需要一块升压板将电压升至5V给单片机和小风扇使用

正好家里有一块以前从充电宝上拆下来的升压兼锂电池保护板

充电宝的升压板

充电宝的升压板

用以前剪下的元件引脚引出,架在万能板上

引出引脚

引出引脚

侧1

侧1

侧2

侧2

附1
电路原理图

电路图

电路图

图片里一个开关的网络标签是接的是Power,连接的是充电宝的开发板

附2: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对数据类型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include <intrins.h>

u16 j;   //时间寄存器

sbit LED1=P2^0;   //5(分钟)
sbit LED2=P2^1;   //10
sbit LED3=P2^2;   //15
sbit LED4=P2^3;   //20
sbit LED5=P2^4;   //25
sbit LED6=P2^5;   //30

sbit Go=P0^7;     //开始·停止键
sbit Time2=P0^6;  //时间-
sbit Time1=P0^5;  //时间+
sbit KEY=P0^4;    //继电器触发控制端
sbit LED7=P0^3;   //计时灯

void delay(u16 x)      //延时函数,x=1时,大约延时10us
{
        while(x--);
}

void InitTimer1()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10;    //使用定时器1
        TH1=0xFC;     //装入初值,1000ms后触发中断
        TL1=0x18;
        EA=1;        //打开总中断
        ET1=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

void key()      //按键判断函数
{
        if(Go==0)       //启动键
        {
                delay(1000);    //消抖
                if(Go==0)
                {
                        if(P2!=0xff)   //如果P2口接的LED至少有一盏亮起
                        {
                                if(KEY==1)   //如果继电器常开端未闭合
                                {
                                        KEY=0;       //继电器常开端闭合,USB口上电
                                        j=0;         //时间寄存器归零
                                        TR1=1;       //定时器开始计时
                                }
                                else    //如果继电器常开端已经闭合(按键被重复按下)
                                {
                                        KEY=1;   //继电器回常闭端
                                        LED7=1;  //计时灯灭
                                        TR1=0;   //关闭定时器
                                }
                        }
                }
                while(!Go);
        }
        if(Time1==0)   //时间+
        {
                delay(1000);  //消抖
                if(Time1==0)
                {
                        if(P2==0xc0)  //如果6盏灯全亮
                        {
                                P2=0xc0;  //那就让它全亮吧(防止被移位)
                        }
                        else
                        {
                                P2=P2<<=1;  //移位,新的灯被点亮
                        }
                }
                while(!Time1);
        }
        if(Time2==0)   //时间-
        {
                delay(1000);  //消抖
                if(Time2==0)
                {
                        if(P2==0xfe)  //如果只剩下一盏灯亮
                        {
                                P2=0xfe;  //最后一盏灯不能灭(防止被移位)
                        }
                        else if(P2==0xc0)  //因出现未知BUG(灯全亮时运行右移函数键会直接灭两个灯)故加此代码
                        {
                                P2=0xe0;  //强行灭一灯
                        }
                        else
                        {
                                P2=P2>>1|80;  //移位,新的灯被点亮
                        }
                }
                while(!Time2);
        }
}

void timer()   //计时函数
{
        if(j==300)     //5分钟计时
        {
                if(P2!=0xff)    //如果还有至少一盏灯亮
                {
                        if(P2==0xc0)  //因出现未知BUG(灯全亮时运行右移函数键会直接灭两个灯)故加此代码
                        {
                                P2=0xe0;  //强行灭一灯
                                j=0;  //时间寄存器归零
                        }
                        else if(P2!=0xfe)  //所亮的灯数在一盏以上
                        {
                                P2=P2>>1|80;   //关闭一盏灯
                                j=0;  //时间寄存器归零

                        }
                        else   //只剩一盏灯亮
                        {
                                if(j==300)   //最后5分钟
                                {
                                        KEY=1;   //继电器回常闭端
                                        LED7=1;  //计时灯灭
                                        TR1=0;   //关闭定时器
                                        j=0;     //时间寄存器归零
                                        P2=0x7f; //关闭最后一盏灯
                                }
                        }
                }
                else
                {
                        KEY=1;   //继电器回常闭端
                        LED7=1;  //计时灯灭
                        TR1=0;   //关闭定时器
                        j=0;     //时间寄存器归零
                }
        }
}

void main()
{
        LED1=0;   //初始设置两个LED亮起
        LED2=0;
        InitTimer1();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判断
                timer();   //时间判断
        }
}

void Timer1Interrupt() interrupt 3
{
        u16 i;
        TH1=0xFC;    //重装初值
        TL1=0x18;
        i++;
        if(i==1000)
        {
                i=0;
                j++;      //时间寄存器(1S)
                LED7=~LED7;   //计时灯
        }
}

声明:

       制作过程可能发生意外,特别提醒实验者注意安全

       本人完全出于业余爱好撰写该文,由于能力有限疏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2021-06-10):
兄弟 我有点想要你这个东西

网友B(2024-11-15):
老师您好,按照您的程序做了,倒计时结束,最后一个等灯灭掉后计时灯还会一直闪烁,继电器也不会释放,等多长时间都是这样,测试了很多次都是一样,麻烦您指导。谢谢!

网友B:
我是直接下载的附件压缩包程序,程序和您网页上的一模一样。

网友B:
计时灯和继电器更换到单片机其它口也是一样的。

网友C:
动手能力挻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