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的简易计算器

楼主(2020-02-10):
51单片机制作的简易计算器
可实现4位数内的加减乘除,可显示负数。
操作要用到数码管和矩阵键盘
用的是清祥的板子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d=P2^6;
sbit w=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har a,b,c;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函数
{
uint j;
for(;xms>0;xms--)
for(j=125;j>0;j--);
}
int keyboard;
void fun(){//此函数用来检测按键
P3=0xf0;//1111 0000
    if(P3!=0xf0){
delayms(5);
if(P3!=0xf0)
{
switch(P3){
case 0xe0:keyboard=0;break;//1110 0000  //列检测
case 0xd0:keyboard=1;break;//1101 0000
case 0xb0:keyboard=2;break;//1011 0000
case 0x70:keyboard=3;break;//0111 0000

}
P3=0x0f;//0000 1111
if(P3!=0x0f)
delayms(5);
if(P3!=0x0f){
switch(P3){
case 0x0e:keyboard=keyboard;break;//0000 1110     //行检测
case 0x0d:keyboard=keyboard+4;break;//0000 1101
case 0x0b:keyboard=keyboard+8;break;//0000 1011
case 0x07:keyboard=keyboard+12;break;//0000 0111

}

}
while(P3!=0x0f);
}
}
P3=0xff;
if(P3!=0xff){
delayms(5);
if(P3!=0xff){
    switch(P3){
case 0xfe:a='+';break;//1111 1110  //独立按键检测
case 0xfd:a='-';break;//1111 1101
case 0xfb:b='=';break;//1111 1011
case 0xf7:b='=';break;//1111 0111
}
}
}
}
void display(int numdis)
{
    uchar qian,bai,shi,ge;
if(numdis>0)
{
qian=numdis/1000;
bai=numdis/100%10;
shi=numdis/10%10;
ge=numdis%10;
d=1;
P0=table[qian];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ef;
w=0;
delayms(5);
    d=1;
P0=table[bai];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df;
w=0;
delayms(5);
d=1;
P0=table[shi];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bf;
w=0;
delayms(5);
d=1;
P0=table[ge];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7f;
w=0;
delayms(5);
}
else{
numdis=numdis*-1;
//qian=numdis/1000;
bai=numdis/100;
shi=numdis/10%10;
ge=numdis%10;
d=1;
P0=0x40;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ef;
w=0;
delayms(5);
    d=1;
P0=table[bai];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df;
w=0;
delayms(5);
d=1;
P0=table[shi];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bf;
w=0;
delayms(5);
d=1;
P0=table[ge];
d=0;
P0=0xff;//位选打开前常规消抖
w=1;
P0=0x7f;
w=0;
delayms(5);

}
}
/*
void main(){
while(1){
fun();//检测按键
display(keyboard);//检测数码
}
*/
void main(){
while(1){
int t,s;
for(;;){
fun();
if(keyboard!=0)break;//检测按键
}

for(;;){//检测数码
display(keyboard);
P3=0xf0;
if(P3!=0xf0){
delayms(5);
if(P3!=0xf0){
     if(P3!=0xfe||P3!=0xfd||P3!=0xfb||P3!=0xf7)//如果按下数码键
     {
     t=10*keyboard;
  keyboard=0;
  fun();
  keyboard=t+keyboard;break;
  }
  }
  }
P3=0xff;
if(P3==0xfe){//如果按下+号s2
  s=keyboard;
  keyboard=0;
  display(keyboard);//显示000
  while(P3!=0xfe);//等到+号松开
  fun();//重新检测按键
  for(;;){
    display(keyboard);//显示第二次按下的第一个键
    P3=0xf0;
             if(P3!=0xf0){
              delayms(5);
              if(P3!=0xf0){
         if(P3!=0xfe||P3!=0xfd||P3!=0xfb||P3!=0xf7)
          {
          t=10*keyboard;
       keyboard=0;
       fun();
       keyboard=t+keyboard;
       }
       }
       }
      P3=0xff;
      if(P3!=0xff){//判断=号
      delayms(5);
      if(P3!=0xff){
      if(P3==0xf7||P3==0xfb)//s4到s5均为等号
      {
          keyboard=s+keyboard;
       while(P3!=0xff);
          }
       }
       }
                            }

        }
  if(P3==0xfd){//如果按下-号s3
  s=keyboard;
  keyboard=0;
  display(keyboard);//显示000
  while(P3!=0xfd);//等到-号松开
  fun();//重新检测按键
  for(;;){
    display(keyboard);//显示第二次按下的第一个键
    P3=0xf0;
             if(P3!=0xf0){
              delayms(5);
              if(P3!=0xf0){
         if(P3!=0xfe||P3!=0xfd||P3!=0xfb||P3!=0xf7)
          {
          t=10*keyboard;
       keyboard=0;
       fun();
       keyboard=t+keyboard;
       }
       }
       }
      P3=0xff;
      if(P3!=0xff){//判断=号
      delayms(5);
      if(P3!=0xff){
      if(P3==0xf7||P3==0xfb)//s2到s5均为等号
      {
          keyboard=s-keyboard;
       while(P3!=0xff);
          }
       }
       }
                            }

        }
  if(P3==0xfb){//如果按下* /号s4
  s=keyboard;
  keyboard=0;
  display(keyboard);//显示000
  while(P3!=0xfb);//等到* /号松开
  fun();//重新检测按键
  for(;;){
    display(keyboard);//显示第二次按下的第一个键
    P3=0xf0;
             if(P3!=0xf0){
              delayms(5);
              if(P3!=0xf0){
         if(P3!=0xfe||P3!=0xfd||P3!=0xfb||P3!=0xf7)
          {
          t=10*keyboard;
       keyboard=0;
       fun();
       keyboard=t+keyboard;
       }
       }
       }
      P3=0xff;
      if(P3!=0xff){//判断=号
      delayms(5);
      if(P3!=0xff){
      if(P3==0xfb){//如果按下的是原按键s4为*,如果按下的是靠右旁边按键s5为/
          keyboard=s*keyboard;
       while(P3!=0xff);
          }
      if(P3==0xf7){
          keyboard=s/keyboard;
       while(P3!=0xff);
          }

       }
       }
                            }

        }
}
}
}

网友A(2021-04-04):
可以来个电路protues图吗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个仿真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