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思路!体温枪制作!手上有材料!

楼主:
手上有的材料

单片机stc15w408as SOP16     100只

XGZT261型热电堆传感器        50只

三位共阴数码管                     50只

PCB 板1平米

PCB腐蚀套装工具
电路图

PCB图

网友A(2020-02-21):
你的PCB 怎么做温枪  横着测? 数码显示侧面?
以下2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 怎么做温枪  横着测? 数码显示侧面?
以下2图你参考一下

实验板,横着也行,你这个框图狠详细,比我画得好,有没得程序呢

网友A:
程序没有   查了些资料  基本就是 AD转换   测2路  一路测环境温度  一路测热电堆的电压根据曲线算出目标温度   最简单的 环境温度好像都不测   只测那个个目标温度 然后  设置个补偿参数   现场吧标定 加或者减

还有完善点的 就是  2个都测  然后   根据资料  把环境安排在25摄氏度   看一下 你的测量结果和实实际温度差多少 求出系数  进行修正

网友C:
补偿参数   环境安排在25摄氏度标定 加或者减,等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