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控制系统源代码

楼主(2020-02-10):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J1=P2^4;//L298N  IN1
sbit DJ2=P2^5;//L298N  IN2
sbit DJ3=P2^6;//L298N  IN3
sbit DJ4=P2^7;//L298N  IN4

sbit tirg=P0^5;//超声波
sbit tur=P0^6;//舵机
sbit echo=P0^7;//超声波

void forward(){          //直走
        DJ1=1;DJ2=0;
  DJ3=0;DJ4=1;
}

void back(){          //直走
        DJ1=0;DJ2=1;
  DJ3=1;DJ4=0;
}
void stop(){          //停止
        DJ1=1;DJ2=1;
        DJ3=1;DJ4=1;
}
void right(){          //右转
        DJ1=1;DJ2=0;
        DJ3=1;DJ4=1;
}
void D_right(){          //大右转
        DJ1=1;DJ2=0;
        DJ3=1;DJ4=0;
}
void left(){          //左转
        DJ1=1;DJ2=1;
        DJ3=0;DJ4=1;
}
void D_left(){          //大左转
        DJ1=0;DJ2=1;
        DJ3=0;DJ4=1;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EA=1;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5;
        TH0=0;
        TL0=0;
        TR0=1;
}
void Timer2Init(void)                //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EA=1;
}
unsigned char refresh=0;
unsigned short x;

bit sendflags=1;
void senddata(unsigned short datt,unsigned short  distance)//数据包发送
{
        sendflags=1;
        SBUF=1;
        while(sendflags);
        sendflags=1;
        SBUF=2;
        while(sendflags);
        sendflags=1;
        SBUF=3;
        while(sendflags);
        sendflags=1;
        SBUF=4;
        while(sendflags);
        sendflags=1;
        SBUF=datt;
        while(sendflags);
                sendflags=1;
        SBUF=datt;
        while(sendflags);
                sendflags=1;
        SBUF=distance;
        while(sendflags);
                        sendflags=1;
                SBUF=(distance>>8);
        while(sendflags);
}
//void timer4_3_init()
//{
//        T4T3M=0x8c;//timer4 定时器  timer3 计数器
//        T4H=0;
//        T4L=0;
//        T3H=0;
//        T3L=0;
//}
void Delay2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1;
        j = 130;
        k = 11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2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58;
        while (--i);
}

bit isback=0;//后退标志位

unsigned short motorturnround()//超声波测距函数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short  distance;
        AUXR &= 0x7f;                //定时器2关闭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irg=1;
        Delay22us();
        tirg=0;
        while(!echo)
        {
                j++;
                if(j>32000)
                {
                        return 0;
                }
        }
        j=0;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while(echo)
        {
                        j++;
                if(j>32000)
                {
                        return 0;
                }
        }
        distance=(T2H*256.0f+T2L)*17.0f/921.6f;//计算距离
        return distance;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unsigned char movaue=5;
void turn()//舵机转动
{
         unsigned char i;
        tur=1;
        for(i=0;i<movaue;i++)
        {
                Delay100us();
        }
        tur=0;
}
void main()
{
        unsigned short datt=0;
        timer0_init();
        Timer2Init();
        UartInit();
        tirg=0;
        tur=0;
        while(1)
        {
                if(refresh)
                {
                        datt=motorturnround();
//                        Delay250ms();
                        x=x*13;

                        if(isback)
                        {
                                x=x|0x80;
                        }
                        senddata(x,datt);
                        refresh=0;
                        TH0=0;
                        TL0=0;
                        TR0=1;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turn();
                }

        }

}

char state=0;
char iscontrolmode=1;//是否是控制模式不循迹可以不管
char headercheck=0;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1)
        {
                if(iscontrolmode)
                {
                        if(!headercheck)
                        {
                        switch(state)//状态解码
                        {
                                case 0:
                                        if(SBUF==1)
                                        {
                                                state++;
                                        }

                                        break;
                                                case 1:
                                        if(SBUF==2)
                                        {
                                                state++;
                                        }
                                        else
                                        {
                                                state=0;
                                        }
                                        break;
                                                case 2:
                                        if(SBUF==3)
                                        {
                                                state++;
                                        }
                                        else
                                        {
                                                state=0;
                                        }
                                        break;
                                                case 3:
                                        if(SBUF==4)
                                        {
                                                state=0;
                                                headercheck=1;
                                        }
                                        else
                                        {
                                                state=0;
                                        }
                                        break;
                        }
                }
                else
                {
                        switch(SBUF)
                        {
                                case 66:
                                        forward();
                                isback=0;
                                        break;
                                        case 62:
                                                back();
                                        isback=1;
                                        break;
                                case 44:
                                                D_left();
                                isback=0;
                                        break;
                                case 47:
                                        D_right();
                                isback=0;
                                        break;
                                case 18:
                                        stop();
                                isback=0;
                                        break;
                        }
                        headercheck=0;
                }
                        if(SBUF==6)//舵机相关
                        {
                                if(movaue<24)
                                {
                                        movaue++;
                                }
                        }
                        else
                        {
                                if(SBUF==5)//舵机相关
                                {
                                        if(movaue>5)
                                        {
                                                movaue--;
                                        }
                                }
                        }
                }

                RI=0;
        }
        if(TI==1)
        {
                TI=0;
                sendflags=0;
        }
}
        //67.22mm

void t2_isr() interrupt 12 using 1//读取计数值(用于测量速度)
{
        TR0=0;
        x=TH0;
        x=(x<<8)+TL0;
        refresh=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