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波特率38400通讯乱码

楼主:
我写了一个程序,在9600通讯正常,但是38400时候就乱码。
//-----------------------------------------------------------------------------
  //串口1 正常 9600bps@11.0592MHz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TH1;
  TR1 = 1;
  EA =1;
  ES =1;

  //串口2 正常 9600bps@11.0592MHz
  S2CON = 0x50;
  BRT = 0xFD;
  AUXR = 0x10;
  IE2 =0x01;

//---------------------------------------------------------------------------------

当我换成
  //串口1 乱码 38400bps@11.0592MHz

  PCON &= 0x7F;
  SCON = 0x50;
  AUXR |= 0x04;
  BRT = 0xF7;
  AUXR |= 0x01;
  AUXR |= 0x10;
  ES=1;
  EA=1;

//串口2 正常 9600bps@11.0592MHz
  AUXR &= 0xF7;
  S2CON = 0x50;
  AUXR &= 0xFB;
  BRT = 0xFD;
  AUXR |= 0x10;
  IE2 =0x01;

//---------------------------------------------------------------------------------

请问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20-02-11):
不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是发送或接收程序的问题,把波特率设置程序晒出来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找到了可用的代码了。
如下:
  //串口1 38400bps@11.0592MHz
  PCON &= 0x7F;
  SCON = 0x50;
  AUXR |= 0x40;
  AUXR &= 0xFE;
  TMOD &= 0x0F;
  TMOD |= 0x20;
  TL1 = 0xF7;
  TH1 = 0xF7;
  ET1 = 0;
  TR1 = 1;

  ES=1;
  E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