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输出控制舵机的问题

楼主(2020-02-11):
整体思路是PID输出控制舵机,舵机输出角度来遮挡出料口的面积
我目前做到的大概就是一个电子秤(能够用键盘输入设定重量)
写了PID位置输出函数,师傅说还要标定流量流速什么的,不是很懂,希望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形象的讲就是脱机控制出料口挡板“I”相当于舵机转动角度为90度,出料口封闭,“/”相当于舵机转动角度大约为60度,出料口不完全封闭。“一”相当于舵机转动角度为0度,出料口完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象的讲就是脱机控制出料口挡板“I”相当于舵机转动角度为90度,出料口封闭,“/”相当于舵机转动角度大约 ...

这个我明白的,但是不明白流量流速标定这块,师傅说舵机控制的量应该是流量

网友B:
流量是你的控制量啊,你要把流向的期望作为你PID的期望值,电机来控制流量达到期望值

网友C:
出料口用舵机加挡板来控制大小,口大流出的料就快、多,这不就是流量流速吗,每秒流出多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