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数码管的组合使用 附源程序

楼主:
        这次我们用4个独立按键和8位数码管来做一个正计数器和倒计时器,到时间后(正计时最大值,倒计时最小值)LED灯闪烁10秒熄灭(大家可以先自己想好步骤,再看一下我下面的思路步骤)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

主要的步骤:1、先思考正计数,倒计数需要定时器中断。还需要按键处理函数。另外需要一个数码管显示函数。

        2、如何将这三个程序有序的排列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程序,这时我们可以从正计时器入手(也可以从倒计时入手)(由简入深,抓住主干)先规定K1代表正计数器的开和关,K2代表秒分时的移位,K3代表自加,K4代表自减。还有就是正计数到达最大值的时候LED灯进行闪烁。

        3、这时就要用标志位来分清关系。
        第一部分按键程序,具体操作就是用flag0代表正计数器的开关,knum代表K2按下的时候到底是秒分时哪个 ,K3代表按一下加,K4代表按一下减,这时我们的按键程序基本完成;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定时器中断函数,因为定时器我选的时16位非自动重装10ms,所以要累计100次到一秒,大家要注意如果你选的是1ms定时,就需要累计1000次,记着你的数据类型要选int或者unsigned int,这部分容易忽略。还有当K2按下,标志位knum进行改变也就代表着秒分时要开始闪烁。这时要进行计数操作也就是当计数时间到时,flag1进行改变,控制秒分时的闪烁时间间隔。当计数时间到的时候还需要flag2的改变这样控制LED灯的闪烁频率以及时间。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数码管显示程序,这个程序要根据knum的值进行改变,当knum=0时它直接进行显示,当knum!=0也就是K2按下的时候,根据flag1的值来闪烁。
        第四部分就是我们要看到效果,当正计数器到达最大值的时候LED灯开始闪烁。只需在正计数结束的时候控制flag2。
        第五部分当你把前四部分都解决了之后,那么你就可以着手做互锁关系了,当我们正计数的时候我们不能进行移位操作,也就是说正计数器的开启与移位操作形成互锁(我们可以加if语句这样就实现了)。
        接下来就是K3,4长按和短按操作,短按加减一次,长按连加减。
        我们想要实现的还有倒计时器的设定这时我们可以将K1也设定为长按和短按,长按倒计时器,短按正计数器。同时此时也会出现两者的相互干扰情况,于是再设定一个互锁,这样就就避免了(用if语句来解决,就用我们现成的标志位)。因为我们将K1,K3,K4都用了长按短按,所以就让K2的长按也有功能,就是全体清零,LED灯闪烁。
        第六部分就是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在进行长按的时候,由于我们这时候还想要数码管继续显示,所以我在长按的while循环里做了显示,但这个显示函数单次显示只用了1ms,这样我们显示了八次,再加上一次延时1ms,我近似认为一次长按循环所需时间为10ms,这一点大家做长按,短按的时候会遇到的,还有就是数码管显示函数的延时时间长短,会改变数码管亮度。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这个程序,写完就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了。
        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include"digdisplay.h"
sbit k1=P3^1;                        //短按进行计数操作,长按进行倒计时操作
sbit k2=P3^0;                        //短按进行秒分时的移位闪烁,长按进行秒分时归零,没有移位闪烁,LED灯闪烁开始
sbit k3=P3^2;                        //短按进行秒分时(看K2让谁闪烁)的加一操作 ,长按进行连加操作(K2让谁闪烁)
sbit k4=P3^3;                        //短按进行秒分时(看K2让谁闪烁)的减一操作 ,长按进行连减操作(K2让谁闪烁)
sbit led=P2^0;                        //当计数到最大值时LED灯开始闪烁,当倒计时到零时开始闪烁
u8 datenume[6]={0,0,0,0,0,0};         //当做存储秒分时的值,通过运算转换为数码管显示的值
u8 miao=0,fen=0,shi=0,count,knum=0,flag0=0,time=0,flag1=0,flag2=0,flag3=0,time_count=0;                  //flag0是否进行计数操作,falg1秒分时的闪烁标志位,falg2是定时或计数到时LED灯进行闪烁,flag3是否进行倒计时操作,knum进行移位操作的标志性
u8 a,b,c,d,e;                          //这几个都代表数值,计算时间用的,你可以在程序中发现它们

void Delay5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
        j = 1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keyprogress()                        //对四个固定按键进行操作,具体操作如下
{
           if(!k1)
        {
           Delay5ms();
           if(!k1)
           {
             while(!k1)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d++;
                        Delay1ms();
                        if(d==100)
                        {
                          if(knum==0&&flag0==0&&(miao!=0||fen!=0||shi!=0))          //计数器和倒计时形成互锁当秒分时都为零时不能进行倒计时
                          {
                           flag3=!flag3;  //开启倒计时和关闭倒计时
                      }
                        }
                 }
                 if(d<100)
                 {
              if(knum==0&&flag3==0)           //当没进行移位操作时才可以启动计数器,解决了移位时计数器开启问题,互锁
                  {                                                   //计数器和倒计时形成互锁
                flag0=!flag0;                   //开启计数器和关闭计数器
                  }
                 }
                 d=0;
           }
        }
        if(!k2)
        {
           Delay5ms();
           if(!k2)
           {
             while(!k2)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e++;
                         Delay1ms();
                         if(e==100)                 //全体归零LED灯闪烁
                         {
                                   flag0=0;
                                flag1=0;
                                flag2=1;
                                flag3=0;
                                knum=0;
                                shi=0;
                                fen=0;
                                miao=0;
                         }
                 }
             if(flag0==0&&e<100)                //解决了当移位操作时计数器开启问题,形成必须要计数器关闭才能开始移位,形成互锁
                {
              knum++;
                  if(knum==4)
                  {
                    knum=0;
                  }
                }
                e=0;
           }
        }
        if(!k3)                                                        //必须在有移位操作的时候才能加,也算一个锁定
        {
         Delay5ms();
          if(!k3)
         {
          while(!k3)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Delay1ms();
                a++;
                if(a==100)
                {
                  a=50;
                   if(knum==1)
                   {
                      miao++;
                          if(miao==60)
                          {
                             miao=0;
                          }
                   }
                   else if(knum==2)
                   {
                      fen++;
                          if(fen==60)
                          {
                              fen=0;
                          }
                   }
                   else if(knum==3)
                   {
                      shi++;
                          if(shi==24)
                          {
                              shi=0;
                          }
                   }
                }
          }
                if(knum!=0)
           {
                if(a<50)
                {
                   if(knum==1)
                  {
                   miao++;
                   if(miao==60)
                   {
                     miao=0;
                   }
                  }
                  else if(knum==2)
                  {
                    fen++;
                        if(fen==60)
                        {
                          fen=0;
                        }
                  }
                  else if(knum==3)
                  {
                     shi++;
                         if(shi==24)
                         {
                           shi=0;
                         }
                  }
                }
           }
       a=0;
         }
        }
        if(!k4)                                                          //必须在有移位操作时才可以自减
        {
          Delay5ms();
           if(!k4)
           {
             while(!k4)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Delay1ms();
                   a++;
                   if(a==100)
                   {
                     a=50;
                         if(knum==1)
                         {
                           miao--;
                           if(miao==255)
                           {
                             miao=59;
                           }
                         }
                         if(knum==2)
                         {
                            fen--;
                                if(fen==255)
                                {
                                   fen=59;
                                }
                         }
                         if(knum==3)
                         {
                            shi--;
                                if(shi==255)
                                {
                                   shi=23;
                                }
                         }
                   }
                 }
                 if(a<50)
                 {
              if(knum==1)
                  {
                    miao--;
                        if(miao==255)
                        {
                          miao=59;
                        }
                  }
                  else if(knum==2)
                  {
                     fen--;
                         if(fen==255)
                         {
                           fen=59;
                         }
                  }
                 else if(knum==3)
                  {
                     shi--;
                         if(shi==255)
                         {
                                   shi=23;
                         }
                  }
                 }
                 a=0;
           }
        }
}
void shuma()                                //做数码管显示函数,当knum=0时普通显示,当knum!=0时靠标志位flag1决定闪烁
{
    if(knum==0)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
  else if(knum==1)
   {
     if(flag1)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
         else
         {
          digdisplay(0,17);
          digdisplay(1,17);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
   }
  else if(knum==2)
   {
     if(flag1)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
         else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17);
          digdisplay(4,17);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
   }
  else  if(knum==3)
   {
     if(flag1)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datenume[4]);
          digdisplay(7,datenume[5]);
         }
         else
         {
          digdisplay(0,datenume[0]);
          digdisplay(1,datenume[1]);
          digdisplay(2,16);
          digdisplay(3,datenume[2]);
          digdisplay(4,datenume[3]);
          digdisplay(5,16);
          digdisplay(6,17);
          digdisplay(7,17);
         }
   }
}
void main()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10毫秒定时器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1;                //定时器开启           定时器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将一直启动
   ET0=1;
   EA=1;
   while(1)
   {
      keyprogress();           //按键处理函数分别处理K1,K2,K3,K4的长按和短按程序
          shuma();                           //数码管管显示程序,处理K2按键按下
   }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datenume[0]=miao%10;                        //对秒分时进行数据处理,用数码管显示做铺垫
   datenume[1]=miao/10;
   datenume[2]=fen%10;
   datenume[3]=fen/10;
   datenume[4]=shi%10;
   datenume[5]=shi/10;
   if(flag0&&knum==0)                //进行正向计数,knum判断是否进行了移位操作,flag0判断是否进行了开始操作
  {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flag2=!flag2;                //开启LED灯的闪烁
                        flag0=!flag0;                //关闭计数器
                  }
           }
         }
   }
  }

  if(flag3&&knum==0)                  //进行倒计时操作
  {
     time_count++;
         if(time_count==100)
         {
……………………

网友A(2020-02-12):
大哥没有坏啊

网友B:
下了,压缩包没坏,正常解压。

网友C:
好东东 很详细啊,,楼主能附个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东东 很详细啊,,楼主能附个原理图吗?

那个我这是用单片机一步步实验出来的,我没有学用仿真软件,思路就是开头的思路。你按照它走一定能做出来的。

网友D:
楼主,digdisplay.c的函数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