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帮我看看数码管驱动TM1640这个芯片手册,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
    芯片为数码管专用驱动TM1640,  选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它具体有16位驱动能力,

正合适做我想要的数码管时钟电路;另一方面它自带数码管扫显与消隐等功能,为单片机

省了许多事。因本菜刚接触数码管驱动芯片,即使有手册,还是有很多地方搞不明白,所以恳请前

辈赐教下面几个问题,本菜感激不尽!

    1、根据手册描述:SEG(段)为P管开漏输出(-200mA),GRID(位)为N管开漏输出

(+20),是不是指每一个脚都可以单独达到标称电流,还是指总电流?

    2、按电流的方向,驱动数码管的电流应该是从GRID(位)的正级输出经过数码管之

后,再到SEG(段)开漏输入,照这样说使用的数码应该是先由连接到正极输出的GRID

(+20)的公共极,即共阳极才对,但手册上写的和它画的电路都是共阴极,难道是我搞

错了哪里吗?

    3、数码管的动态扫描频率一般几百HZ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这个手册上写有450KHZ

,难道这么高也行?或者要通过程序手动降频?或者这指的不是动态扫描频率?

    4、如果我想利用三级管扩流,用多个LED做段显,是不是只能用PNP三级管?电路应

该怎么连接?

为方便,把几个主要地参数上图:

网友A(2020-02-11):
我把数码管扩流部分搭了个仿真线路,数码管可以点亮,但不知做成实物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请前辈指正!

网友B:
  1、根据手册描述:SEG(段)为P管开漏输出(-200mA),GRID(位)为N管开漏输出

(+20),是不是指每一个脚都可以单独达到标称电流,还是指总电流?->>>我看手册seg 最大 50ma GRID最大200ma

    2、按电流的方向,驱动数码管的电流应该是从GRID(位)的正级输出经过数码管之

后,再到SEG(段)开漏输入,照这样说使用的数码应该是先由连接到正极输出的GRID

(+20)的公共极,即共阳极才对,但手册上写的和它画的电路都是共阴极,难道是我搞

错了哪里吗?
->>>我看手册电流应该是SEG->GRID

    3、数码管的动态扫描频率一般几百HZ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这个手册上写有450KHZ

,难道这么高也行?或者要通过程序手动降频?或者这指的不是动态扫描频率?

    4、如果我想利用三级管扩流,用多个LED做段显,是不是只能用PNP三级管?电路应

该怎么连接?

网友B:
误按到回车,没有回答完。
   3、数码管的动态扫描频率一般几百HZ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这个手册上写有450KHZ,难道这么高也行?或者要通过程序手动降频?或者这指的不是动态扫描频率?
->>> 手册450kHz是振荡频率,振荡频率应该和扫描频率成一定关系
    4、如果我想利用三级管扩流,用多个LED做段显,是不是只能用PNP三级管?电路应该怎么连接?->>>看怎么扩——用多个LED做段显,这句话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误按到回车,没有回答完。
   3、数码管的动态扫描频率一般几百HZ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这个手册上写有450K ...

        首先非常感谢兄台帮我解答问题,1和3两个问题我基本了解了,但第2个问题我还是不明白怎么是你说的SEG > GRID呢?  SEG输出是负电流-200mA,难道还能输出正电流?第4个问题我说的多个LED做段显,意思是指一位数码管有七段(不算点),每段用多个LED,这样电压和电流靠TM1640驱动芯片直接驱动肯定是不够的,所以需要用晶体管或达林顿阵列管放大功率。

网友C:
要看你驱动的数码管大小,小东东直驱就好,幕墙类的肯定需要扩流

网友D(2021-09-16):
楼主成功了吗?我也是遇到这个扩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