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SCL和SDA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2-11):
为什么我在使用I2C总线时,SCL和SDA这两条总线加上上拉电阻和不加上拉电阻效果都一样呢?

网友A:
加上拉电阻更加可靠,特别是多个IIC总线器件并联时,不加上拉电阻有时可能出错误,你目前测试正确,不能说明100%的每一次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电阻更加可靠,特别是多个IIC总线器件并联时,不加上拉电阻有时可能出错误,你目前测试正确,不能说明100 ...

嗯,我正准备再并联一个E2PROM,目前连接的只有一个ADC

网友B:
加上拉电阻信号的抗干扰性较好,一般正常情况下使用上看不出什么区别,i2c对信号质量要求不高,我实际测试过,用示波器抓了scl和sda的波形,即使不是方波(斜率很大),也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C:
楼主多挂两个设备就知道了

网友D:
信号斜率很大也可以,i2c比较抗干扰,当然加上之后出错率会大大降低

网友E:
这个如果有看单片机说明文档的话就很好理解。一般单片机各数据引脚自身产生电压时电流非常小,而I2C有时候会挂载多个芯片,每个芯片/元器件虽然耗电很少,多个的话也会把本来就小的电流给耗掉,这就会产生失真,导致通讯错误。因此要一个上拉电阻来保证高电平时的信号准确性。

网友F:
加上拉电阻信号的抗干扰性较好

楼主(2020-08-04):
引用 网友E:
这个如果有看单片机说明文档的话就很好理解。一般单片机各数据引脚自身产生电压时电流非常小,而I2C有时候 ...

好的,我明白了

网友G:
一般模块规格书和电路中都有说明

楼主(2020-10-26):
引用 网友G:
一般模块规格书和电路中都有说明

好的,我多实验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H: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时钟是不需要上拉电阻的,可以把SCL端口设定为强推挽模式就可以了
SDA最好是要有,能正常工作只是运气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时钟是不需要上拉电阻的,可以把SCL端口设定为强推挽模式就可以了
SDA最好是要有,能正常 ...

嗯嗯,受教了

网友I:
上拉电阻可能已经包含在I2C总线的另一侧。

网友J:
因为主机或从机已有上拉电阻,你把主机和从机都设置为开漏,不带上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为主机或从机已有上拉电阻,你把主机和从机都设置为开漏,不带上电阻试试

是的,我这边使用的一个I2C设备上已经有上拉电阻,一开始没有注意

网友K:
什么看干扰强啊,IIC的SDA是开漏输出,在电路设计时必须上拉电阻(一般是10K)才能正常工作,否则电平不确定通信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什么看干扰强啊,IIC的SDA是开漏输出,在电路设计时必须上拉电阻(一般是10K)才能正常工作,否则电平不确定 ...

是的,确实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L:
为了加大IO的驱动能力,增大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的,减低错码率,一次两次不错不代表一直不会出错,多组I2C、或者速率更高时就可能容易出错,加上拉会有一定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了加大IO的驱动能力,增大抗干扰能力和稳定性的,减低错码率,一次两次不错不代表一直不会出错,多组I2C ...

如果多组I2C的话,那么每个I2C器件都要加吗?还是说这些I2C器件共用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