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能给看一下这个错误是咋回事么?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楼主:
错误如图

错误如图

错误如图

程序部分如图

程序部分如图

网友A(2020-02-11):
这种情况可能问题出现在你头文件中,因为你在两个文件中都包含了juzhenJP.h这个头文件,而这个头文件中你定义了引脚功能或端口,所以两次引用该头文件就会出现重复定义L104这样的错误

网友B:
头文件用条件定义避免多次调用:
#ifndef __XXX_H
#define __XXX_H
#endi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用条件定义避免多次调用:
#ifndef __XXX_H
#define __XXX_H

关键还要看头文件中的内容
#ifndef __XXX_H
#define __XXX_H

unsigned char x;

#endif
上面的头文件在两个文件中调用就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C:
两个文件中都包含了juzhenJP.h这个头文件

网友D:
头文件没搞好,反复包含造成重复定义了,所以要在*.h中要用条件宏把一些有可能会复杂包含的内容给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