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AT24c_xx驱动程序

楼主(2020-02-11):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at24c_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f EN_AT24C_xx

#define AT24C_xx_ADDR  0xA0   //写设备地址
#define AT24C_xx_WRITE 0xA1   //读设备地址

////向AT24C_xx指定的地址写入一个字节
//REG_ADD写入的地址
//dat 要写入的数据
void AT24C_xx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T24C_xx_ADDR);//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_ADD);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        //发送数据
        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ms(5);
}
//读取地数据
// reg——add  要读取的寄存器
unsigned char AT24C_xx_Read_Byte(unsigned char REG_ADD)
{
        u8 Re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T24C_xx_ADDR);//发送写命令并检查应答位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_ADD);        //确定要操作的寄存器
        IIC_Wait_Ack();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Send_Byte(AT24C_xx_WRITE);        //发送读取命令
        IIC_Wait_Ack();
        ReData = IIC_Read_Byte(0);                //读取数据,加发送非应答
        IIC_Stop();
        return ReData;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