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X16点阵总有两列残影发亮的问题,带PCB工程和程序

楼主(2020-02-11):
问题求助:使用红色时能完整发送字,但是总有两列残影发亮的问题,使用绿色时下半部分直接乱码,也还是有两列残影发亮。制作分享:工程分为单片机驱动板和16X16点阵板,单片机驱动板上1个STC单片机(我用的是STC12C5A60S2)、2个74LS138进行扫描、4个74HC595发送数据和24C02扩展内存,除了可以驱动点阵也可以驱动数码管,灯之类的,因为我闲置的直插件较多所以都用了直插件,板子排得比较密,密集恐惧症慎入哈哈!点阵板我用的是双色点阵,如果改成纯红色点阵的可以弄成16X32(因为绿色不用可以给红色用),另外文件里的PCB工程为了给大家方便浏览检查没有敷铜,如果大家直接打样PCB的话记得顶层和底层要接地敷铜,避免板上的芯片高速运行受到外界干扰,本人单片机小白一个,不喜勿喷,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共同交流!
//74HC138引脚:P22,P23,P24,P25,P26,P27
//24C02引脚:P20-SDA,P21-SCL
//red595:11脚-P10,12脚-P11,14脚-P12,13脚控制脚-P16
//green595:11脚-P13,12脚-P14,14脚-P15,13脚控制脚-P17
//74HC595:11脚SH_CP是数据输入时钟线,12脚ST_CP是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13脚OE是输出有效(低电平有效),14脚DS是串行数据输入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aomiao1=P2^2;
sbit saomiao2=P2^3;
sbit saomiao3=P2^4;
sbit saomiao4=P2^5;
sbit saomiao5=P2^6;
sbit saomiao6=P2^7;
sbit redSH_CP=P1^0;
sbit redST_CP=P1^1;
sbit redOE=P1^6;
sbit redDS=P1^2;
sbit greenSH_CP=P1^3;
sbit greenST_CP=P1^4;
sbit greenOE=P1^7;
sbit greenDS=P1^5;

uchar a;
uchar code display[]=
{
0xF7,0xF6,0x31,0x47,0xF7,0xFF,0xFD,0x85,0xB5,0xB5,0xB5,0xB5,0xB5,0x85,0xFD,0xFF,
0xFD,0xFE,0x00,0xFF,0xFC,0xFF,0x00,0xB6,0xB6,0xB6,0x80,0xB6,0xB6,0xB6,0x00,0xFF
}; //福

void delay(uint b)//延时
{
        while(b--);
}

void shuaxin(uchar a)//138译码器刷新列
{
                switch(a)
                {
                        case(1):
                                saomiao4=1;saomiao5=1;saomiao6=1; break;
                        case(2):
                                saomiao4=0;saomiao5=1;saomiao6=1; break;
                        case(3):
                                saomiao4=1;saomiao5=0;saomiao6=1; break;
                        case(4):
                                saomiao4=0;saomiao5=0;saomiao6=1; break;
                        case(5):
                                saomiao4=1;saomiao5=1;saomiao6=0; break;
                        case(6):
                                saomiao4=0;saomiao5=1;saomiao6=0; break;
                        case(7):
                                saomiao4=1;saomiao5=0;saomiao6=0; break;
                        case(8):
                                saomiao4=0;saomiao5=0;saomiao6=0; break;
                        case(9):
                                saomiao1=1;saomiao2=1;saomiao3=1; break;
                        case(10):
                                saomiao1=0;saomiao2=1;saomiao3=1; break;
                        case(11):
                                saomiao1=1;saomiao2=0;saomiao3=1; break;
                        case(12):
                                saomiao1=0;saomiao2=0;saomiao3=1; break;
                        case(13):
                                saomiao1=1;saomiao2=1;saomiao3=0; break;
                        case(14):
                                saomiao1=0;saomiao2=1;saomiao3=0; break;
                        case(15):
                                saomiao1=1;saomiao2=0;saomiao3=0; break;
                        case(16):
                                saomiao1=0;saomiao2=0;saomiao3=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nit_red595(uchar valueL,uchar valueH)//红色595发送函数初始化
{
        uchar i;
                for(i=0;i<8;i++)
                {
                        redDS=valueL>>7;//把valueL最高位的值赋给redDS
                        valueL<<=1;//把valueL原来的值左移一位,再赋值给valueL,(有赋值操作,所以会改变原先的值)多出来的最低位自动用0来填充,valueL的最高位发送出去
                        redSH_CP=0;
                        _nop_();
                        _nop_();
                        redSH_CP=1;
                }
                for(i=0;i<8;i++)
                {
                        redDS=valueH>>7;
                        valueH<<=1;
                        redSH_CP=0;
                        _nop_();
                        _nop_();
                        redSH_CP=1;
                }
                redST_CP=0;
                _nop_();
                _nop_();
                redST_CP=1;
}

void red_send()//发送红色点阵数据
{
        uint index;
        greenOE=1;//绿色595输出不使能
        for(index=1;index<17;index++)
                        {
                                redOE=1;//红色595输出不使能
                                shuaxin(index);//138译码器刷新
                                Init_red595(display[index+16],display[index]);//带入红色点阵要发送的数据
                                redOE=0;//红色595输出使能
                                delay(500);
                        }
}

void Init_green595(uchar valueL,uchar valueH)//绿色595发送函数初始化
{
        uchar i;
                for(i=0;i<8;i++)
                {
                        greenDS=valueL>>7;
                        valueL<<=1;
                        greenSH_CP=0;
                        _nop_();
                        _nop_();
                        greenSH_CP=1;
                }
                for(i=0;i<8;i++)
                {
                        greenDS=valueH>>7;
                        valueH<<=1;
                        greenSH_CP=0;
                        _nop_();
                        _nop_();
                        greenSH_CP=1;
                }
                greenST_CP=0;
                _nop_();
                _nop_();
                greenST_CP=1;
}

void green_send()//发送绿色点阵数据
{
        uint index;
        redOE=1;//红色595输出不使能
        for(index=1;index<17;index++)
                        {
                                greenOE=1;//绿色595输出不使能
                                shuaxin(index);//138译码器刷新
                                Init_green595(display[index+16],display[index]);//带入绿色点阵要发送的数据
                                greenOE=0;//绿色595输出使能
                                delay(500);
                        }
}

void main()
{
        while(1)
        {
                red_send();//红色显示
                //green_send();//绿色显示
        }
}

16X16点阵原理图

16X16点阵原理图

16X16点阵PCB

16X16点阵PCB

单片机驱动板实物

单片机驱动板实物

组装好点阵

组装好点阵

取字模设置

取字模设置

红色显示

红色显示

绿色显示

绿色显示

网友A:
从两条发亮的位置来看(第8列和第16列),这是你在传送1字节数据(8位)后去读取另一字节进行下一次传送的时间加长了最后一列的扫描时间,可根据这一现象修改最后1位的时间即可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好像有点问题:驱动程序增加消隐代码,for循环要与数组成员对应,修改如下。手上无条件验证,你试试。
void red_send()//发送红色点阵数据
{
        uint index;
        greenOE=1;//绿色595输出不使能
//        for(index=1;index<17;index++)
        for(index=0;index<16;index++)//与数组成员对应
        {
                redOE=1;//红色595输出不使能
                Init_red595(0xff,0xff);//添加消隐代码
                shuaxin(index);//138译码器刷新
                Init_red595(display[index+16],display[index]);//带入红色点阵要发送的数据
                redOE=0;//红色595输出使能
                delay(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