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程序的芯片坏了,更换新的芯片对程序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02-11):
如果一个电路板上有个芯片坏了,并且这个芯片带有程序。"我更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的芯片,如果这个新的芯片里的程序和原来的芯片的程序不同或者没有写程序进去,然后开机。我只知道很可能会无法使用,我想知道会不会造成电路板上的东西(包括新的芯片)产生物理损坏(烧坏了)或者程序损坏?

网友A:
有可能的,因为正常的带程序的芯片在开机时都要对外围控制电路有一个初始化,如端口输出为0,但无程序的芯片可能加电后输出为1且长时间为1,这样就可能损坏外围电路

网友B:
芯片通常是泛指集成电路,按楼主的后文应该是特指微处理器MCU。正常设备没有遭雷击或外围电路损坏以及人为失误破坏等极端事件,MCU是非常耐用的。假如MCU损坏但其外围电路完好,更换完全相同的新芯片但芯片里的程序和原来的程序不同或者没有写程序进去,然后开机通常不会损坏新的芯片和外围电路,当然也不会损坏片内程序,但肯定不会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通常是泛指集成电路,按楼主的后文应该是特指微处理器MCU。正常设备没有遭雷击或外围电路损坏以及人为 ...

谢谢你的回答。   你说通常不会,是不是说这种事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概率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你说通常不会,是不是说这种事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概率很小

是的,就如同沙发指出的情况就有可能损坏外围电路。

网友C:
我建议用完全相同的芯片替换原始芯片,以避免任何潜在的不兼容性问题。

网友D:
肯定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E:
有可能的,因为正常的带程序的芯片在开机时都要对外围控制电路有一个初始化,如端口输出为0,但无程序的芯片可能加电后输出为1且长时间为1,

网友F:
肯定不会正常工作,是否损坏外围电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损坏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网友G:
要看这个芯片是控制什么功能的,举个例子吧,假如芯片有两个管脚是控制两个三极管的,但是原板子要求两个三级管不能同时导通,否则会烧坏等等。这个时候,如果你换上去的芯片如果恰好把这两个管脚同时打开了,那么就有可能烧坏元器件。

网友G:
当然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这个需要你详细看下板子的功能了。

网友H:
最好把输出负载断开,先检查输出端正确,在接驱动电路。

网友I(2021-04-16):
没有程序不一定会坏,芯片上电后全部为1,0.几秒才开始执行。
程序不对就可能坏了,某功率管最高50Khz,1Mhz 进去就冒烟了。

网友J:
你换了一模一样的芯片?那没有程序还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