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89c52 lcd1602 9999秒倒计时 可按键控制

楼主(2020-02-11):
kr51开发板 stc89c52 lcd1602 废话不多说 看代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H数据,L命令
sbit lcden=P2^2;//高脉冲使能,使能脉宽最小150ns
sbit rw=P2^1;
uchar code table[]= "welcome to use";
uchar code table1[]="press the key";
uchar code table3[]="Time remaining";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uchar qian;
uchar bai;
uchar shi;
uchar ge;
int num=9999;//变量控制时间
int a=0;
int c=0;
int d=0;//这三个变量请读者自行体会作用
void anjian();//按键函数声明
/********************************************************************
* 名称 : delay(uchar x)
* 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y;
for(;x>0;x--)
  {
  for(y=110;y>0;y--)
    {};
  }
}
/********************************************************************
* 名称 : lcdwrcom(uchar cdat)
* 功能 : LCD1602写数据到LCD1602
* 输入 : cdat
* 输出 : 无
***********************************************************************/
void lcdwrdata(uchar dat)
{
   // dat = ((dat&0x01)<<7)|((dat&0x02)<<5)|((dat&0x04)<<3)|((dat&0x08)<<1)|((dat&0x10)>>1)|((dat&0x20)>>3)|((dat&0x40)>>5)|((dat&0x80)>>7);
rs=1;//写数据时RS拉高
lcden=1;
P0=dat;
delay(6);
lcden=0;
delay(6);
}
/********************************************************************
* 名称 : lcdwrcom(uchar cdat)
* 功能 : LCD1602写命令到LCD1602
* 输入 : cdat
* 输出 : 无
***********************************************************************/
void lcdwrcom(uchar cdat)//写指令数据到LCD
{
   // cdat = ((cdat&0x01)<<7)|((cdat&0x02)<<5)|((cdat&0x04)<<3)|((cdat&0x08)<<1)|((cdat&0x10)>>1)|((cdat&0x20)>>3)|((cdat&0x40)>>5)|((cdat&0x80)>>7);
    rs=0;//写指令时RS拉低
lcden=1;
    P0=cdat;//
delay(6);//不加此延时将导致不能写入指令,但能写入显示数据
lcden=0;
delay(6);
}
/********************************************************************
* 名称 : lcd_init()
* 功能 : LCD1602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init()
{
lcdwrcom(0x38);//0x38设置显示模式为: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lcdwrcom(0x0c);//打开显示光标闪烁
lcdwrcom(0x06);
lcdwrcom(0x01);
}
void display(int numdis)//显示时间函数
{
qian=numdis/1000;
bai=(numdis%1000)/100;
shi=(numdis%100)/10;
ge=numdis%10;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T0=1;
EA=1;
}

LCD1602 (1).zip

此为c文件,直接烧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