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最简单的程序无法编译

楼主(2020-02-11):
小白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p1是大写

网友A:
p1大写,没有while循环

网友B:
IO口要大写,p换成P

网友C:
打开reg51.h头文件中查看所有寄存器定义规范,初学者应基础扎实些才能避免犯低级错误。

网友A:
再加个循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要大写,p换成P

谢谢,

楼主:
这有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uint a後面少了個分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int a後面少了個分號

我加了也不对

网友F:
P需要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