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最小系统

楼主(2020-02-11):
总电源:
   二极管D1是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仅0.3V),可防止电源接反
   SPX1117/SP6203是LDO芯片,电容E1和E2取值不能太大,最多22μF
   要求总电源上电速度要足够快

JTAG接口:
   上拉电阻最好不要省略

复位:
   这里采用可靠性复位电路CAT811R,门槛电压典型值2.63V
   如果想节省成本,可用可靠性不高的RC复位,但要注意电容取值不宜过大,最多10μF

晶振:
   匹配电容取值不宜过大,一般取20pF左右
   晶振偶有起振困难现象,建议在OSC0到GND之间接一个1~10MΩ的电阻

LM3S芯片电源:
   每组VDD和GND都要加上一个退耦电容,一般取10nF~100nF
   LDO管脚必须接一个电容,取值1~3.3μF,不可过大

冬眠:
   在图中,/HIB管脚直接控制电源芯片SP6203的EN管脚。实际应用时,中间可以安排一个0Ω电阻,并且EN接100kΩ上拉电阻,以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