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发送AT指令无应答

楼主(2020-02-11):
波特率,串口连线,什么都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求救

网友A:
什么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会有无反应呢(不正常),请查看程序发送AT命令的发送程序对不对

网友B:
1、指令错误
2、硬件问题

网友C:
对照着再连接一次线路,然后百度一下AT指令,注意区分""指令和<>指令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