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出现target not created是什么问题啊求赐教

楼主:
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呀
怎么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请大家赐教!

网友A(2020-02-11):
就你这一程序来说,是延时函数dalay(u16 i)字母打错了的原因,正确应该是delay(u16 i),其实双击错误信息就会跳转到错误处

网友B:
你的错误在于:while(1)主函数后面有个不应该有的分号!  关键在于细心,自己看吧

网友C:
delay函数在定义的时候写成dalay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