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霍尔传感器的脉冲是怎么传到单片机呢?

楼主(2020-02-11):
在其他地方看的不是很明白,求解

网友A:
5V的单片机霍尔就接5V,3.3V的单片机霍尔就接3.3V,可以接跟单片机不同的电压,但是信号输出要三极管接单片机的电压来分配信号,不然烧单片机,线性的霍尔可以ADC采集,不是线性的霍尔输出的高低电平经过简单的分压滤波便可输入单片机,高级场合可接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单片机霍尔就接5V,3.3V的单片机霍尔就接3.3V,可以接跟单片机不同的电压,但是信号输出要三极管接单片 ...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