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作为usb-ttl转接线

楼主(2020-02-12):
大家好:
     我搞了一台玩客云,现在想把它刷机,需要用到usb-ttl线,但是我没有这个线,要急用,能把51单片机写程序,作为usb-ttl线吗?

网友A:
肯定能啊,只是我不会,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B:
有开发的成本,够你买10个ttl了

网友C:
电脑有串口么?就是t形那个?有的话加2个三极管电阻二极管就能用了。自己搜rs232转ttl电路。

网友D:
可以买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E:
你是看到单片机的IC锁座,想问它能否作为烧录器烧写玩客云的芯片来刷机是吧,我觉得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