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51单片机第一个程序,求助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是哪里出错了,求解答。

报错

报错

加载程序

加载程序

程序

程序

仿真

仿真

网友A(2020-02-18):
疑似电路的问题,程序本身没问题。

网友B:
错误提示好像是hex文件格式问题,用什么软件编译的?
方便贴出hex文件?

网友C:
程序控制P0口,电路的P1口接573未受控制,其次就是电路的口线端子应该不能这么画,直接画一条线加上标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