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自己的带中断的单片机矩阵按键电路

楼主(2020-02-12):
不按下按键的时候,单片机可以一点都不用管按键哦!

网友A:
使用外部中断触发后扫描按键吗?

楼主:
嗯,是的。这是我通过的程序,反转是分先后的,按键的两边是不一样的。

void Read_Key()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Key_1,Key_2,Key;
   unsigned char i;

   Buzz_Start();
   P1=0x0F;
   if(P1!=0x0F)
   {
      Delay();
      if(P1!=0x0F)
      {
         Key_1=P1&0x0F;
      }
   }
   P1=0xF0;
   if(P1!=0xF0)
   {
      Delay();
      if(P1!=0xF0)
      {
         Key_2=P1&0xF0;
      }
   }

   Key=Key_1|Key_2;

   for(i=0;i<10;i++)
   {
      if(Key==Key_Code[i])
      {
         WDat(Num_TAB[i]);
      }
   }

   while((P1&0xF0)!=0xF0);
   Buzz_Stop();
}

网友B(2023-03-09):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这是我通过的程序,反转是分先后的,按键的两边是不一样的。

void Read_Key() interrupt 0

如何与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