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识别模块获取指纹库ID

楼主(2020-02-12):
官方给的手册没有重点提到如何从as608模块中的flash中获取指纹库的所有ID,因为设计需要用到,今天好奇的去试了试指令在图中

图 1

图 1

用先用资料里的上位机录入指纹,然后用串口助手发送命令包,查看返回的数据,计算指纹库的数量,刚好对应上,说明是没问题的
总共有十个指纹,从网上查阅后我了解到
返回的数据包:索引信息 Index,一个页码有32个字节,每个字节有32个位,对应的位是1就说明存有指纹,是0则没有

图 2

图 2

我这里只是获取页码 0的指令,返回的是 :
EF 01 FF FF FF FF 07 00 23 00 FF 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2C

从第11位开始到倒数第三个位结束,也就是这段:
FF 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是页码0的存取区
两位十六进制需要用四位二进制表示如下:
FF(H)->1111 1111(B)   0x03(H)->0000 0011(B)
这里要注意的是,十六进制转成二进制之后,每八个二进制组合起来的时候,必须要从最低为倒过来组合也就是下面这种格式:
FF 03 转化之后的数据应该是 1111 1111 1100 0000
从第一个位算起,有十个位都是1,按顺序就是从0-9,完全符合

图 3

图 3

下一步就是如何提取出自己想要的信息:

代码的思路就是把转化的每位二进制存进数组里,楼主使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ZET6(虽然和驱动关系不大),C语言基础好一般都能看懂,楼主也是想了好几个方法,最好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就用了。实现这一过程的代码:(第一次用这代码编辑器,没有Tab键可以缩进感到不适)
for(x=0,data_bit=10; x<32; x++,data_bit++)
{
  data_th = data[data_bit];
  for(y=0;y<8;y++)
  {
    data_id[x][y] = (data_th >> y) & 0x01;
    data_idr[num] = data_id[x][y];
    num++;
  }
}

data_bit=10,表示从返回的数据的第十一位开始转换,因为数组下标是从0开始算的,EF 01 FF FF FF FF 07 00 23 00 FF从这段数据的最后一个FF算起
data_th暂存十六进制
主要的程序思路就是这段代码:(data_th >> y) & 0x01; 数据从0到8右移,然后与0x01相与,取出每一个位,右移动实现数据从最低位组合起来排序。
每个位都保存到一个二维数组里,然后再存到一个数组里。用二维数组 data_id[x][y] 方分组数据,使用data_idr[num] 暂存是为了后面识别哪个位为1或者0,然后获取数组下标就可以知道flash中指纹的ID号。

代码的话,我就不发整个工程了,这是本人的毕业设计比较大,大部分都是使用原子开发板的参考代码改的,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指纹识别模块的几个关键程序我会上传附件,大家需要的话参考我的附件就行了。
压缩包中文件包含:

这只是本人毕设的部分模块,毕设题目是:指纹识别储物柜控制系统,还需要写UDP上位机,使用C#编写;时间足够的话,楼主会更新更多有关的知识。受疫情的影响,毕设进度没有想的那么快,各位网友注意安全做好防护。

图 4

图 4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期待楼主的代码能再次分享。

网友B:
谢谢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C:
支持楼主,期待楼主上传代码

网友D(2020-03-19):
楼主可以加你吗?

网友E(2024-11-15):
                    for (i = 10; i < 18; i++)
                    {
                        data_th = dtmp[i];
                        for (j = 0; j < 8; j++)
                        {
                            data_bit[num] = (data_th >> j) & 0x01;
                            num++;
                        }
                    }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