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电压更改,改变TL431处的分压电阻?

楼主(2020-02-12):
大家好,现有输出为12v/29A电源,想改为输出7V/50A,能否做到。变压器能否使用原来的。根据目前我掌握的知识,改变TL431处的分压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为7V。但这样改后的电流不知道最大能否有50A,场管也同时改大一点的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改变输出电压容易些,不换变压器想改为输出7V/50A,几乎做不到。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单纯改电压的话,可以调那,但要加电流的话,是不行的,先不给你说什么电源结构和元件规格,试想下,过29A的铜线粗细与过50A的铜线粗细能一样吗?这铜线就是变压器用来输出电流的,这样你明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单纯改电压的话,可以调那,但要加电流的话,是不行的,先不给你说什么电源结构和元件规格,试 ...

问题不在变压器,7v电压下变压器负载问题不大

网友D:
12*29=348,7*50=350 理论上 是可以达到7V50A的,因为变压器的设计容量允许。实际上电路回路是不是允许50A这么大电流通过就不一定了,改成7V29A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是电流、功率的关系,但是功率、发热只与电流有关。
回到初中知识:
P=UI, 看上去与U有关
P=UI=IRI=I^2*R,与电压无关了。
铜线发热只看载流量,线的绝缘层才要考虑电压。
变压器一般可以过载一定量、一定时间。原则上7V可以比原来的29A大一点,但也不能用在50A。

网友F: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改变电压是挺简单的,通常计算下电压降低时可以提高电流,这只是说明变压器的承受功率是一样的,但变压器内部漆包线承受不了。在没有改变原有漆包线的情况下只能提升少量电流。还需要改变输出级肖特基管,使他能够承载更多功率,还有散热问题需要考虑。

网友G:
电压可以改动一些    容易功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输出电压容易些,不换变压器想改为输出7V/50A,几乎做不到。

谢谢回复。那意思改变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还需要改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单纯改电压的话,可以调那,但要加电流的话,是不行的,先不给你说什么电源结构和元件规格,试 ...

谢谢回复,明白了,看来同时还需要改变压器

网友H:
借楼问个相关问题,如果但改431电阻到7Ⅴ的话,电流会增加吗,会不会有危险?再就调431的上或下电阻效果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