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学习51单片机,但没有编程基础

楼主(2020-02-12):
菜鸟想学习51单片机,但没有编程基础,求推荐一本学习c语言的书,最好是在单片机上讲解的。求大佬回复

网友A:
先学C的基础,可以是跟单片机没有任何关系的。

网友B:
买一块学习板,上面有很多例程学习

网友C:
预算三百多买块学习板先,实在穷就百多块,有限的资金里功能尽量多,功能越多可操作的例程就越多,再配合自己买一个C语言书就OK,但书我就不知道怎么推荐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该买哪一本,我也初学,算是初学吧,哈哈,但我已经买了开发板

网友D:
可以买 STC 单片机开发板,我就这样过来的

网友E:
书的话我觉得《例说51单片机》,还是建议从那个宝上买一套开发板,一般会有成套的视频教程加程序例程。很方便。

网友F:
跟各位大神意见有所不同,不建议初学者买开发板,如果想学,可以去那个宝买几块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然后买些模块,比如LED   RGB模块,继电器模块,光敏,声控……等等,一块面包版,杜邦线若干,自己边搭电路边学习,软硬兼施学的更扎实,结合电路学程序才能学的更快。至于开发板,只能让初学者夺走些弯路罢了。

网友G:
买本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搭配着《例说51单片机》看,最好买一套开发板(50左右的就行)边学边实践,很快的!

网友H:
《手把书教你学51》 我51入门用的这本书,它也把C语言放里面先用后讲,个人感觉挺好。

网友I:
讲解51的书很多 搜索 “51单片机高级语言”就有很多

网友J:
可以去B站看10天学会单片机郭师傅的,我现在觉得并没有那么难了

网友J:
MSc-51单片机应用设计和郭天祥师傅的课

网友K:
B站大把视频,普中科技什么的。好好做笔记就好了

网友L:
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

网友M:
学习板,入门很好的。

网友N:
买个单片机板子和相关配套模块,多看教程,多记笔记,我学了1年多了,打字速度快了不少

网友O:
初学的话,软件方面可以先学C语言,知道程序怎么写,同时可以略微了解一下汇编,和C语言对应,有助于加深理解。
硬件方面初学可以买一个最小板,自己搭建电路,一个一个模块学,同时学会在网上搜索资料、看数据手册什么的,这样可以加深印象和理解。把单个模块搞清楚之后,可以买集成的开发板,尝试驱动多个器件。
看视频、看书学习都是不错的方法。
单独学习C语言可以看《C Primer Plus》,带上单片机一起学的话个人感觉郭天祥、杜洋的教程都不错。

网友P:
初学,看书不如看视频,b站上很多,跟着视频学比自己。看书好理解多了,有条件可以买开发板,或者51芯片自己焊

网友Q:
先学习c语言,然后看视频教程,跟着动手练习慢慢就入门了。

网友R:
买个开发板就可以算是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