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2,8*8点阵就是点不亮呢?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20-02-13):
本人大一新手,,普中51单片机A2,按照视频敲完代码,烧录之后8*8LED点阵第一个点就是不亮是为什么??(如图中所显示状态),求大神给出解决方案。。十分感谢!

网友A:
把点阵的段选和位选数据发送语句写到while循环里,然后慢慢改它们来验证怎么控制哪一行哪一列的灯来亮。

网友B:
最后一个数码管旁边不是有一个黄色跳帽,跳到左边2个插针就行了

网友C(2020-06-08):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数码管旁边不是有一个黄色跳帽,跳到左边2个插针就行了

太牛批了大佬!没有抱希望来百度一下还真有回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数码管旁边不是有一个黄色跳帽,跳到左边2个插针就行了

谢谢大佬,请问能解释下吗?不太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佬,请问能解释下吗?不太明白

看硬件原理图,8*8点阵模块连接的是芯片74HC595,OE需为低电平,所以把OE跟GND短接起来。

网友F:
不如先用仿真,比开发板更直观、调试程序更便捷

网友G:
兄弟,能买你的这个开发板送的网盘资料嘛?

网友H:
以后这种问题仔细看原理图,短路帽的问题。

网友I(2020-07-22):
为什么短接后还是没反应呢

网友J(2020-08-25):
引用 网友E:
看硬件原理图,8*8点阵模块连接的是芯片74HC595,OE需为低电平,所以把OE跟GND短接起来。

谢谢大佬!

网友K(2021-10-31):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数码管旁边不是有一个黄色跳帽,跳到左边2个插针就行了

谢谢大佬

网友L: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是刚学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每怎么看懂评论

网友M:
数码管旁边有一个黄色跳帽,跳到左边2个插针

网友N(2024-11-22):
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O:
把主控换成AI8051U 管脚兼容的 直接插在这个板子上   可以USB下载  可以USB仿真查找原因,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