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ultisim仿真中为什么发光二极管不会被烧毁

楼主:
本人刚刚学的multisim这个软件。搭建了一个发光二极管的简单电路,发现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论多大,二极管都不会烧毁?

网友A(2020-02-13):
你拿个真二极管试试!

网友B:
估计是虚拟元件没有电参数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虚拟元件没有电参数的原因。

截图发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拿个真二极管试试!

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虚拟元件没有电参数的原因。

网友D:
软件bug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候波形都不对

网友C:
这是我搭建的开关电源的一部分。第一个图模拟运行正常,第二个图只是加上一个3842芯片。没有连接任何引脚,再运行就报错。

网友E:
重要的是要知道Multisim的工作方式是基于SPICE仿真的,其中所有组件的响应/行为都是通过电压-电流特性关系建模的。因此,如果您放置一个10欧姆的电阻并对其施加10 kV的电压,则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1-仿真将运行,显示流过电阻的电流为1000A

2-仿真将指示电阻器位置开路(因为它基本上爆炸了)

决定哪种情况的是电阻器的SPICE模型,您可以从RESISTOR库中放置一个电阻器,然后出现第一种情况,或者可以从RATED_VIRTUAL库中放置一个额定电阻器,仿真将停止

总而言之,了解您的电路是否将具有比其所能处理的电流更高的最佳方法是通过了解将使用的物理组件的额定值,并确保通过这些组件的电流或耗散的功率不超过此值。通过使用额定组件或保险丝限制。

网友F:
仿真软件.... 你写个一亿伏看能烧掉电脑不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重要的是要知道Multisim的工作方式是基于SPICE仿真的,其中所有组件的响应/行为都是通过电压-电流特性关系 ...

总工就是总工。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好像明白了,就是在RESISTOR库中选的电阻是个理想的电阻,功率是无限大的。在RATED_VIRTUAL库中选的元件才是可以设定参数的。
麻烦朋友给看下8楼的图,谢谢。

网友G:
虚拟元器件没有电参数

网友H:
要是软件能解决一切问题,还要硬件仿真器干啥啊

网友I:
仿真并不等于实际,还是有误差的,不过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J:
他表现的是 基本电路的I-V关系,如果仿真信号传输,一旦发散程序就会提示错误然后停止并报错,有时候还会闪退(反正我的破解版是这样)

网友K:
虚拟仿真与实际有差别,只能作参考

网友L:
那是因为没去画烧毁的图片,找个灯泡试看就会看到烧毁了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