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TC15W408AS单片机测量外部输入电压的疑问

楼主(2020-02-13):
如题,用改IC的P1.1   P1.2脚测量外部输入的热敏电阻的电压值,请问IC内部的BandGap基准电压是只需要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测量一次还是在每次ADC获取到测量结果后都要测量一次呢?想做到精准测量外部输入电压的话有哪些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
是否使用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取决于VCC是否稳定,VCC十分稳定根本不需要使用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修正AD值,如果使用电池等不稳定电源就得经常使用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修正AD结果,否则无法保证测量精准度。至于是只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测量一次还是在每次ADC获取到测量结果后都要测量一次完全由此设备的使用环境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使用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取决于VCC是否稳定,VCC十分稳定根本不需要使用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修正AD值, ...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B:
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取决于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