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串口接收2个字节进行判定并执行相关操作。

楼主(2020-02-13):
目的是串口只有当接收0x210x31时进行IO口操作,大佬帮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程序没有语法错误,就是执行程序后不稳定,刚上电第一下接收控制正常,再接收控制就不行了,然后接收很多次时候间隔着也有正常一次的时候。程序如下: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u8 i,j;
                        UsartInit();
                        datapros();
                        DigDisplay();
                        if(flag==1)
                        {
                                ES=0;
                                if(usartdata[0]==0x21)
                                {
                                        if(usartdata[1]==0x31)
                                        {
                                                for(i=0;i<3;i++)
                                                {
                                                        P1=0x00;
                                                        JDQ=0;
                                                        delay_ms(30);
                                                        P1=0xff;
                                                        JDQ=1;
                                                        delay_ms(30);
                                                }
                                                for(j=0;j<6;j++)
                                                {
                                                        SBUF=str[j]+'0';//×a»»Îa×Ö·ûDíêä3ö
                                                        while(!TI);
                                                        TI=0;
                                                }
                                  }
                                }
                                ES=1;flag=0;
                        }
                }
}

/*******************************************************************************
   中断函数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I=0;
        usartdata[count++]=SBUF;
        if(count==2)
        {
                flag=1;
        }
}

网友A:
中断函数里面的count忘记清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