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2864RST引脚问题

楼主(2020-02-13):
这是kr51开发板,请问我应该给12864的RST引脚位定义哪个io口呢。另外还想问一下大佬们,为啥我写12864的程序,蜂鸣器会响,12864只是通电了呢。求解答

网友A:
图上很明显的写着:12864的RST引脚P23
应该是蜂鸣器和液晶共用端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很明显的写着:12864的RST引脚P23
应该是蜂鸣器和液晶共用端口了

谢谢哥,懂了

网友B:
开发板上的器件一般是不会冲突的,除非跳线问题或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很明显的写着:12864的RST引脚P23
应该是蜂鸣器和液晶共用端口了

那请问psb引脚也是p2.3口吗,15-18口是连着的还是依次往下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上的器件一般是不会冲突的,除非跳线问题或程序问题。

您能回答一下我下面那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C:
psb引脚可以查看下操作说明书,我这里没有。你可以找别人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