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8如何拿到PART_INFO里的信息?附STM32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2-13):
我用STM32F0xx通过SPI通信连接Si4438.
SPI已经配置好了,发送PART_INFO指令到Si4438,但是返回的数据不对。请各位大神指导下,谢谢。

************Si4438函数****************************

void Si44xx_Wait_Cts(u8 cnt)
{
        u8 l_ReadCtsTimes = 0;
        SPI_CS_LOW();
        while(1)
        {
                        delay_us(2);
                        SPI_ExchangeByte( READ_CMD_BUFF );
                        if( SPI_ExchangeByte(0xFF)==0xFF )
                        {
                                        break;
                        }else if( cnt<l_ReadCtsTimes++ )
                        {
                                        break;
                        }
        }
        SPI_CS_HIGH();
}
void Si44xx_Write_Cmds( u8 *cmd, u8 len )
{
        Si44xx_Wait_Cts(2);
        SPI_CS_LOW();
        delay_us(2);
        while(len--)
        {
                SPI_ExchangeByte( *cmd );
                cmd++;
        }
        SPI_CS_HIGH();
        Si44xx_Wait_Cts(50);
}
void Si44xx_Read_Response( u8 *pRead, u8 Length )
{
        SPI_CS_LOW();
        delay_us(2);
        SPI_ExchangeByte( READ_CMD_BUFF );
        while( Length-- )
        {
                        *pRead = SPI_ExchangeByte( 0xFF );
                        pRead++;
        }
        SPI_CS_HIGH();
}

uint8_t Si44xx_Get_Device_Status( void )
{
         SI44xxCmd[0] = REQUEST_DEVICE_STATE;
         SI44xxCmd[1] = 0x00;
         SI44xxCmd[2] = 0x00;
         Si44xx_Write_Cmds( SI44xxCmd, 1 );
         Si44xx_Read_Response( SI44xxCmd, 3 );
         return (SI44xxCmd[1]&0x0F);
}

void SI446X_PART_INFO( u8 *buffer )
{
                u8 cmd = PART_INFO;
    Si44xx_Write_Cmds( &cmd, 1 );
    Si44xx_Read_Response( buffer, 8 );

}

**********************************************
**************SPI*****************************

uint8_t SPI_ExchangeByte( uint8_t TxByte )
{
        uint8_t l_Data = 0;
        uint16_t l_WaitTime = 0;

        while( RESET == SPI_I2S_GetFlagStatus( SPI1, SPI_I2S_FLAG_TXE ) )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
                if( SPI_WAIT_TIMEOUT == ++l_WaitTime )
                {
                        break;                        //如果等待超时则退出
                }
        }
        l_WaitTime = SPI_WAIT_TIMEOUT / 2;                //重新设置接收等待时间(因为SPI的速度很快,正常情况下在发送完成之后会立即收到数据,等待时间不需要过长)
        SPI1->DR = TxByte;        //发送数据

        while( RESET == SPI_I2S_GetFlagStatus( SPI1, SPI_I2S_FLAG_RXNE ) )                //等待接收缓冲区非空
        {
                if( SPI_WAIT_TIMEOUT == ++l_WaitTime )
                {
                        break;                        //如果等待超时则退出
                }
        }

        l_Data = (uint8_t)SPI1->DR;                //读取接收数据

        return l_Data;                //返回
}

*******************************************************************

楼主:
使用外部MCU控制Si4438无线收发器时,发现MCU读取Si4438的芯片信息的值全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