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for语句循环的问题

楼主:
如图,当i=3时,P3应该等于什么?

网友A(2020-02-13):
你这个程序i不会等于3,i只会到2,第二句要改成i小于等于3才会有i等于3,i等于3的话,P3等于1110 1111

网友B:
我想i=3for条件不成立应该不执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i不会等于3,i只会到2,第二句要改成i小于等于3才会有i等于3,i等于3的话,P3等于1110 1111

我知道i不会等于三,我就想知道当FOR语句结束时,当系统main函数又开始运行,为什么LED又等于0x7f,而不是0xef?

网友D:
for循环是先判断再执行。以for(i-0;i<3;i++)首先先给i赋初始值(这里的i=0),然后执行循环体,执行完后执行i++,然后判断i是否小于3,如果小于3,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如果大于等于3,则直接跳出循环,不会再去执行循环体。所以,如果要让i=n时继续执行循环体,一般要把中间的for循环判断条件写成:i<n+1。或者改用do...while循环。

网友E:
i不会等于三,等于的话就再向后面移动一位

网友F:
在循环体里i只有0 1 2的值,当它等于3时就会结束循环了不会执行循环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or循环是先判断再执行。以for(i-0;i

当FOR语句结束时,当系统main函数又开始运行,为什么LED又等于0x7f,就是恢复到了出厂值而不是0xef?

网友G:
当i等于3时就跳出循环体了.

网友H:
for循环里的条件.i<3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i不会等于三,我就想知道当FOR语句结束时,当系统main函数又开始运行,为什么LED又等于0x7f,而不 ...

当系统main函数又开始运行,i值初始化了

网友J:
i不会等于3啊,等于3就跳出了。

网友K:
i<4for条件成立后,输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