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和pcb库都是自己画还是找

楼主:
如题,目前一直都是找的,不会画,经常有找不到的

网友A(2020-02-16):
基本上是自己画的,有时也拷贝人家的,然后修改一下。

网友B:
平时积累库,画时很快。

网友C:
在进行一个PCB项目的时候,一般的原理图库和PCB器件库在网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资源,对于一些自己特殊的器件,就需要自己画的了。网上有AD的教学视频,关于元器件库以及PCB库的制作。

网友D:
直接用EDA然后导出

网友E:
元器件封装大部分自己找的,实在找不到的就自己画,建议用官方统一的,原理图和PCB当然自己画了。

网友F:
在这个网站上有很多,比如http://www.51hei.com/bbs/dpj-31103-1.html
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自己画吧,画起来也比较有意思

网友G:
电阻运放单片机之类的,基本都会有现成的,有的IC厂商也会有专门的原理图元件和封装给你下载的
大部分都是有现成的,如果没有就要自己画了
如果你是参加工作了,就一定要会自己画和有你自己的库,找起来就方便

网友H:
一直使用Protel99SE至今,所有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一律自己做,软件自带的库一个都不用,每次画图没有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就自己画,已经成为常态,日积月累,我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不敢说多么丰富了,但是,足够我用。请大家看,原理图元件的电阻电容画了好几种,74HC244也画了三种,整个的、1/2复合元件、1/8复合元件,双运放画了四种,整个的、和1/2复合元件,1/2复合元件又分三种,带电源同相输入在上的、带电源反相输入在上的、隐藏电源的。再看看PCB封装,同样0805贴片封装,我画的可以区分出是电阻、电容、磁珠、LED,贴片LED也画了三种,不带钻孔的和两种带钻孔的,电解电容的封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SOT-223的封装也是画了三种。这些自己画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可以让原理图画的非常灵活简洁明了,关键是更改起来和调换管脚相当方便,最终让PCB的布通率大大提高,也大大加快了画图速度,只要手头有元件的实物和资料,没有画不出来的原理图和PCB图,自制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是提高PCB的布通率和加快整个画图速度的捷径,反观一些不太愿意自制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的人,表面上看可以节约时间,实际上遇到没有的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到处去找,甚至去网络上跪求,反而费时间,画图速度和画图质量都没有办法提高。

网友I:
元器件都是找的,我明天分享一下你可以关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