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IC工作时内部的实际工作电压

楼主(2020-02-13):
IC:STC15W408AS
因为看到不少测量模拟输入量的产品都是做精确测量 的,自己最近在做的 一个温控系统希望也能把测量的精度提高一下,了解到需要修正IC工作时的工作电压,网上找不到完整的 修正过程,来这里问一下各位大佬有什么法子可以试一下这样,谢谢。
PS:
主要是我现在用的IC,它给的数据手册说有一个  第九个  的AD通道,不过我这款明显就8个AD通道,哪来测量第九个(0号通道)的AD值,感觉有出入;

//手册说明:(讲的什么鬼,BGV5和BGVx到底哪个才是P1ASF = 0x00时测量得到的值)
//    ADC的第9通道是用来测试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的,由于内部BandGap参考电
//压很稳定,不会随芯片的工作电压的改变而变化,所以可以通过测量内部BandGap
//参考电压,然后通过ADC的值便可反推出VCC的电压,从而用户可以实现自己的低
//压检测功能.
//    ADC的第9通道的测量方法:首先将P1ASF初始化为0,即关闭所有P1口的模拟功能
//然后通过正常的ADC转换的方法读取第0通道的值,即可通过ADC的第9通道读取当前
//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值.
//    用户实现自己的低压检测功能的实现方法:首先用户需要在VCC很精准的情况下
//(比如5.0V),测量出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的ADC转换值(比如为BGV5),并这个值保存
//到EEPROM中,然后在低压检测的代码中,在实际VCC变化后,所测量出的内部BandGap
//参考电压的ADC转换值(比如为BGVx),通过计算公式: 实际VCC = 5.0V * BGV5 / BGVx,
//即可计算出实际的VCC电压值,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步的BGV5的基准测量一定要精确.

网友A:
IC工作时,你只能测量IC的管脚电压,内部的实际工作电压无法测量的。难道把IC封装拆开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工作时,你只能测量IC的管脚电压,内部的实际工作电压无法测量的。难道把IC封装拆开量啊?

楼主搞了大半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STC15W408AS的ADC工作原理和计算方法。
STC15系列单片机的ADC是逐次比较型10位ADC,也就是在其正常测量电压范围内,都是以VCC为基础获得0~1023的结果。这个结果不能直接代表所测电压值。而是通过计算才能得到所测电压值。
假设被测电压2.5V,VCC=5V,测量结果=512,如果被测电压2.5V不变,VCC=4.8V,测量结果就=533。按原有公式计算就得不到正确结果。这就需要保证VCC=5V才能获得正确结果。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做不到怎么办?这就需要有一个标准参考值来计算实时电源电压值。STC15系列单片机提供第9通道ADC测量内部BandGap参考电压,以此推算出实时电源电压。
比如:VCC=5V时BGV5=260,实际VCC=4.8V时BGVx=270。计算VCC=5*BGV5/BGVx=5*260/270=4.81V。
如果输入电压IN_V=2.5V,VCC=4.8V时测量结果ADC_RES=533。计算:
IN_V=VCC*ADC_RES/1024=4.81*533/1024=2.498V
用测量外部基准电压TL431推算VCC值与上述原理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工作时,你只能测量IC的管脚电压,内部的实际工作电压无法测量的。难道把IC封装拆开量啊?

就是想试试用在网上看到的方法修正一下IC的实际VCC,不过现在觉得没多大必要了

网友B:
其实我上面打了那么多字对楼主的温控系统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楼主用热敏电阻测温,输入的电压值是连接在电源两端的热敏电阻与分压电阻的比值,这个比值不会因VCC值改变而改变。所以用参考电压修正电源电压值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了大半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STC15W408AS的ADC工作原理和计算方法。
STC15系列单片机的ADC是逐次 ...

没想到大佬对我有印象,谢谢啦,说来惭愧,半年多了还来这问相关的问题,实在是个人基础太差,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