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总线怎么做仿真

楼主(2020-02-13):
proteus是不是不可以进行can总线的仿真?我在网上各个论坛查到的基本是说proteus不能对can总线的仿真。
但是如果做can总线仿真的,要用什么呢?

网友A:
没有找到有关can仿真的软件,
好像也木有!
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双can节点的实验模块,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B(2020-04-09):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有关can仿真的软件,
好像也木有!
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双can节点的实验模块,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程序上想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个节点上的灯接收程序一样么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可以仿真吗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仿真有没有实现

网友D:
Proteus无法模拟CAN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