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时钟设计 stc8系列 蓝牙通讯 App Inventor 2编写手机软件

楼主(2020-02-13):
控制系统直接通过STC 8a8k64s4a12 单片机控制两组4位的数码管进行显示,使用DS1302时钟芯片进行获取时钟数据,使用DS18b20,获取温度信息,通过HC-05 蓝牙模块进行与手机app通讯,手机app由App Inventor 2编写 可以实现闹钟、用户设置数据的掉电保存,联机自动校时等功能。

作品实物如图所示:

数码管驱动:
#include <STC8.H>
#include <shumaguan.H>
#include <delay.H>

uchar code shuzi[]={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0x88,//A
                                                                                        0x83,//B  11
                                                                                        0xc6,//C  12
                                                                                        0xa1,//D
                                                                                        0x86,//E
                                                                                        0x8e,//F
                                                                                        0x8c,//P  16
                                                                                        0x40,//0.
                                                                                        0x79,//1.
                                                                                        0x24,//2.
                                                                                        0x30,//3.
                                                                                        0x19,//4.
                                                                                        0x12,//5.
                                                                                        0x02,//6.
                                                                                        0x78,//7.
                                                                                        0x00,//8.
                                                                                        0x10,//9.
                                                                                        0xbf,//-   27
                                                                                        0xff,// 熄灭 28
                                                                                        0x7f,//. 29
                                                                                        0x88,//A  30
                                                                                        0xc7,//L   31
                                                                                        0x87,//t 32
                                                                                        0x86,//E 33
                                                                                        0x8c,//P 34
                                                                                        0x83,//b 35
                                                                                        0x8b,//h 36
                                                                                        0x8e,//F 37
                                                                                        0xc8,//N 38
                                                                                        0x9c,//小圈 39
                                                                                        0xc1,//v 40
                                                                                };

/***********************************************************************************************************
* 函数名称: xianshi()
* 输入参数: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数码管驱动程序
*
* 备    注:驱动8位数码管、形参的值对应数组shuzi里的位 、第几位形参对应数码管的位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xianshi(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uchar g,uchar h)////公阴
{
        P2=0xff-shuzi[a];
        wei1=0;
        delay(2);
        wei1=1;
        P2=0xff-shuzi[b];
        wei2=0;
        delay(2);
        wei2=1;
        P2=0xff-shuzi[c];
        wei3=0;
        delay(2);
        wei3=1;
        P2=0xff-shuzi[d];
        wei4=0;
        delay(2);
        wei4=1;
        P2=0xff-shuzi[e];
        wei5=0;
        delay(2);
        wei5=1;
        P2=0xff-shuzi[f];
        wei6=0;
        delay(2);
        wei6=1;
        P2=0xff-shuzi[g];
        wei7=0;
        delay(2);
        wei7=1;
        P2=0xff-shuzi[h];
        wei8=0;
        delay(2);
        wei8=1;
}

/***********************************************************************************************************
* 函数名称: xianshi5()
* 输入参数:uchar,uchar,uchar,uchar,uchar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数码管驱动程序
*
* 备    注:驱动5位数码管、形参的值对应数组shuzi里的位 、第几位形参对应数码管的位、显示周期短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xianshi5(uchar d,uchar e,uchar f,uchar g,uchar h)////公阴
{
        wei1=wei2=wei3=1;
        P2=0xff-shuzi[d];
        wei4=0;
        delay(2);
        wei4=1;
        P2=0xff-shuzi[e];
        wei5=0;
        delay(2);
        wei5=1;
        P2=0xff-shuzi[f];
        wei6=0;
        delay(2);
        wei6=1;
        P2=0xff-shuzi[g];
        wei7=0;
        delay(2);
        wei7=1;
        P2=0xff-shuzi[h];
        wei8=0;
        delay(2);
        wei8=1;
}

ds1302驱动:
#include <STC8.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elay.H>

uchar shijian[13]={0,0,0,0,0,0,0,0,0,0,0,0,0};//时间缓存数组

/***********************************************************************************************************
* 函数名称: xie1302()
* 输入参数:uchar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写1302时序
*
* 备    注:向DS1302中写入形参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xie1302(uchar dat)//写1302时序
{
        uchar i;
        SCLK=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
                IO=dat&0x01;//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3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
* 函数名称: du1302()
* 输入参数:void
* 输出参数: uchar
*
* 功    能:读1302时序
*
* 备    注:将读到的数据输出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uchar du1302(void)//读1302时序
{
        uchar i,dat;
        delay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
                dat>>=1;//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IO==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 函数名称:xiemingling1302()
* 输入参数:uchar ,uchar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向ds1302写指令、写数据
*
* 备    注:实际上是调用两次xie1302(),分别写入指令、数据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xiemingling1302(uchar cmd,uchar dat)//写命令 数据
{
        CE=0;//禁止数据传递
        SCLK=0; //确保写数据前SCLK被拉低
        CE=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xi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xie1302(dat); //写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CE=0; //禁止数据传递
}

/***********************************************************************************************************
* 函数名称: dumingling1302()
* 输入参数: uchar
* 输出参数: uchar
*
* 功    能:向ds1302写指令、读数据
*
* 备    注:实际上是调用一次xie1302()一次du1302(),分别写入指令、读出数据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uchar dumingling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CE=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CE=1; //启动数据传输
        xi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du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CE=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 函数名称: zhuanhuan()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读ds1302的时钟数据,并转换之后缓存在shijian[]数组的相应的位
*
* 备    注:实际上是分别读取ds1302的周、秒、分钟、小时、日、月、年信息,并根据数据手册取出其相应的位进行存储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zhuanhuan()//转换
{

        uchar a,b,c,d,e,f,g;
                g=dumingling1302(0x8B);//周
                f=dumingling1302(0x81);//秒
                e=dumingling1302(0x83);//分钟
                d=dumingling1302(0x85);//小时
                c=dumingling1302(0x87);//日
                b=dumingling1302(0x89);//月
                a=dumingling1302(0x8D);//年

                shijian[12]=(g&0x07);//周转化个位
                shijian[11]=(f&0x0f);//秒转化个位
                shijian[10]=(f&0x70)>>4;//秒转化十位
                shijian[9]=(e&0x0f);//分钟转化个位
                shijian[8]=(e&0x70)>>4;//分钟转化十位
                shijian[7]=(d&0x0f);//小时转化个位
                shijian[6]=(d&0x30)>>4;//小时转化十位
                shijian[5]=(c&0x0f);//日转化个位
                shijian[4]=(c&0x70)>>4;//日转化十位
                shijian[3]=(b&0x0f);//月转化个位
                shijian[2]=(b&0x10)>>4;//月转化十位
                shijian[1]=(a&0x0f);//年转化个位
                shijian[0]=(a>>4);//年转化十位
}

/***********************************************************************************************************
* 函数名称: xieshijian()
* 输入参数: uchar ,uchar ,uchar ,uchar ,uchar , uchar ,uchar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向DS1302写入时钟数据
*
* 备    注:无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xieshijian(uchar nian,uchar yue,uchar ri,uchar shi,uchar fen, uchar miao,uchar zhou)
{

                xiemingling1302(0x8E,0x00);//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 写入不保护指令
                xiemingling1302(0x80,((miao/10)<<4|(miao%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xiemingling1302(0x82,((fen/10)<<4|(fen%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xiemingling1302(0x84,((shi/10)<<4|(shi%10))); //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xiemingling1302(0x86,((ri/10)<<4|(ri%10))); //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xiemingling1302(0x88,((yue/10)<<4|(yue%10))); //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xiemingling1302(0x8c,((nian/10)<<4|(nian%10))); //根据写年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年的初始值
                xiemingling1302(0x8B,((zhou/10)<<4|(zhou%10))); //根据写周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周的初始值

}

ds18b20驱动: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humaguan.H>

int wendu;//温度信息
bit deng=0;//等待标志位

/***********************************************************************************************************
* 函数名称: DS18b20Init()
* 输入参数: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ds18b20初始化程序
*
* 备    注:无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DS18b20Init()
{
        if(deng==0)
        {
                DQ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Delay640us();
                DQ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deng=1;
        }
        if(DQ&&deng==1)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ng=0;
                 Delay60us();
        }
}

/***********************************************************************************************************
* 函数名称: DS18b20WriteByte()
* 输入参数:uchar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ds18b20写数据程序
*
* 备    注:注意时间的把握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for(i=0; i<8; i++)
        {
                DQ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Delay1us();
                DQ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Delay68us();
                DQ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数名称: DS18b20ReadByte()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uchar
*
* 功    能: ds18b20读数据程序
*
* 备    注:注意时间的把握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for(i=8; i>0; i--)
        {
                DQ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Delay1us();
                DQ = 1;//然后释放总线
                Delay6us();
                bi = DQ;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Delay48us();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称: DS18b20ChangTemp()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向ds18b20写启动温度转换命令
*
* 备    注: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00us();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
* 函数名称: DS18b20ReadTempCom()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向ds18b20写读取温度命令
*
* 备    注: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00us();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称: DS18b20ReadTemp()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int
*
* 功    能: 读取ds18b20温度
*
* 备    注:读取ds18b20温度,并返回出来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if(tmh>0x07)
        {
                temp=~temp+1;
                temp=temp*6.25;
                temp=temp+5;
                temp=temp/10;
                temp=temp+10000;
        }
        else
        {
                temp=temp*6.25;
                temp=temp+5;
                temp=temp/10;
        }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称: xianshiwendu()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转换温度数据
*
* 备    注:无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xianshiwendu()
{
          wendu=DS18b20ReadTemp();
                if(wendu<10000) xianshi5(28,wendu%1000/100,wendu%100/10+17,wendu%10,12);
                if(wendu>10000) xianshi5(27,wendu%1000/100,wendu%100/10+17,wendu%10,12);

}

菜单程序(主要逻辑):
#include <STC8.H>
#include <caidan.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shumaguan.H>
#include <anjia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fengmingqi.H>
#include <18b20.H>

extern uchar shijian[13];
extern uint ms1;//用于闪烁计时
extern uint ms2;//用于按键长按快加计时
extern uint ms4;//用于循环显示计时
bit changan=0;//长按标志位

uint n=0;//计算平年闰年
uint y=0;//计算月份
bit runnian=1; //闰年标志位
uchar yue=0;//大月标志位 1大月 2 2月 0小月

uchar tiaozheng[13]={0,0,0,0,0,0,0,0,0,0,0,0,0};//调整时间数据暂存数组

uchar cd=0;//菜单
bit aj1,aj2,aj3,aj4;

extern int nao_kaiguan,nao_shi,nao_fen,nao2_kaiguan,nao2_shi,nao2_fen,wendu_kaiguan;//eeprom数据

bit s;//闹钟1、2切换标志位

extern int wendu;//温度信息

/***********************************************************************************************************
* 函数名称: caidan()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菜单程序
*
* 备    注: 该程序是本作品的核心
*0级菜单用于正常显示时间、日期、温度;
*1级菜单用于闪烁全部的时间(提示是否修改)
*2级菜单用于显示日期的全部闪烁(提示是否修改)
*3级菜单用于闪烁al(提示是否修改闹钟信息)
*4级菜单用于闪烁temp(提示是否修改温度开关)
*5级菜单预留
*10级菜单用于闪烁小时位
*11级菜单用于闪烁分钟位
*12级菜单用于闪烁秒位
*13级级菜单用于闪烁年位
*14级菜单用于闪烁月位
*15级级菜单用于闪烁日位
*16级菜单用于闪烁闹钟一的开关
*17级级菜单用于闪烁闹钟一的时位
*18级菜单用于闪烁闹钟一的分位
*19级级菜单用于闪烁温度的开关
*20级菜单用于闪烁闹钟一闹钟二选择位
*21级菜单用于闪烁闹钟二的开关
*22级菜单用于闪烁闹钟二的时位
*23级菜单用于闪烁闹钟二的分位
*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caidan()
{
        zhuanhuan();//获取时间信息
        naozhong();//检测闹钟
        if(cd==0)//0级菜单
        {
                if(ms4>0&&ms4<10000)        xianshi(shijian[6],shijian[7],27,shijian[8],shijian[9],27,shijian[10],shijian[11]);
    if(ms4>10000&&ms4<10100)         wendu=DS18b20ReadTemp();
                if(ms4>10100&&ms4<15000) xianshi(2,0,shijian[0],shijian[1]+17,shijian[2],shijian[3]+17,shijian[4],shijian[5]);
                if(wendu_kaiguan==0&&ms4>15000) ms4=0;
                if(ms4>15200&&ms4<20000) xianshiwendu();
                if(ms4>20000) ms4=0;
                if(anjian1==0&&aj1==0)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aj1=0,cd=1,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1级菜单
        }
        if(cd==1)//1级菜单 闪烁全部时间
        {
                if(ms1>0&&ms1<300)        xianshi(shijian[6],shijian[7],27,shijian[8],shijian[9],27,shijian[10],shijian[11]);
                if(ms1>300&&ms1<600)  xianshi(28,28,27,28,28,27,28,28);
                if(ms1>600) ms1=0;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aj1=0,cd=2,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2级菜单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tiaozheng[0]=shijian[0];
                        tiaozheng[1]=shijian[1];
                        tiaozheng[2]=shijian[2];
                        tiaozheng[3]=shijian[3];
                        tiaozheng[4]=shijian[4];
                        tiaozheng[5]=shijian[5];
                        tiaozheng[6]=shijian[6];
                        tiaozheng[7]=shijian[7];
                        tiaozheng[8]=shijian[8];
                        tiaozheng[9]=shijian[9];
                        tiaozheng[10]=shijian[10];
                        tiaozheng[11]=shijian[11];
                        aj2=0;
                        cd=10;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0级菜单
                }
        }

        if(cd==2)//2级菜单 闪烁全部日期
        {
                if(ms1>0&&ms1<300)        xianshi(2,0,shijian[0],shijian[1]+17,shijian[2],shijian[3]+17,shijian[4],shijian[5]);
                if(ms1>300&&ms1<600)  xianshi(28,28,28,29,28,29,28,28);
                if(ms1>600) ms1=0;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aj1=0,cd=3,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3级菜单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tiaozheng[0]=shijian[0];
                        tiaozheng[1]=shijian[1];
                        tiaozheng[2]=shijian[2];
                        tiaozheng[3]=shijian[3];
                        tiaozheng[4]=shijian[4];
                        tiaozheng[5]=shijian[5];
                        tiaozheng[6]=shijian[6];
                        tiaozheng[7]=shijian[7];
                        tiaozheng[8]=shijian[8];
                        tiaozheng[9]=shijian[9];
                        tiaozheng[10]=shijian[10];
                        tiaozheng[11]=shijian[11];

                        aj2=0;
                        cd=13;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3级菜单
                }
        }
        if(cd==3)//3级菜单 显示al闹钟
        {
                if(ms1>0&&ms1<300)        xianshi(27,27,27,30,31,27,27,27);
                if(ms1>300&&ms1<600)  xianshi(27,27,27,28,28,27,27,27);
                if(ms1>600) ms1=0;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aj1=0,cd=4,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4级菜单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20;
                        dunaozhong();//读取闹钟数据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20级菜单
                }
        }

        if(cd==4)//4级菜单 显示temp 温度
        {
                if(ms1>0&&ms1<300)        xianshi(27,27,32,33,34,33,27,27);
                if(ms1>300&&ms1<600)  xianshi(27,27,28,28,28,28,27,27);
                if(ms1>600) ms1=0;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aj1=0,cd=0,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0级菜单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9;
                        wendu_kaiguan=IapRead(0x0800);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9级菜单
                }
        }

        if(cd==5)//5级菜单 预留
        {
//                if(ms1>0&&ms1<300)        xianshi(27,27,35,31,32,36,27,27);
//                if(ms1>300&&ms1<600)  xianshi(27,27,28,28,28,28,27,27);
//                if(ms1>600) ms1=0;
//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
//                  delay(5);
//                  if(anjian1==0) aj1=1;
//          }
//          if(anjian1==1&&aj1==1) aj1=0,cd=0,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0级菜单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
//                        delay(5);
//                        if(anjian2==0) aj2=1;
//                }
//                if(anjian2==1&&aj2==1)
//                {
//                        aj2=0;
//                        cd=20;//按键2按下松开,去20级菜单
//                }

        }

        while(cd==10)//10级菜单  小时位闪烁调整
        {
                if(ms1>0&&ms1<300)        xianshi(tiaozheng[6],tiaozheng[7],27,tiaozheng[8],tiaozheng[9],27,tiaozheng[10],tiaozheng[11]);
                if(ms1>300&&ms1<600)  xianshi(28,28,27,tiaozheng[8],tiaozheng[9],27,tiaozheng[10],tiaozheng[11]);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tiaozheng[7]++;
                        if((tiaozheng[6]==2)&&(tiaozheng[7]==4)) tiaozheng[6]=tiaozheng[7]=0;
                        if(((tiaozheng[6]==0)||(tiaozheng[6]==1))&&(tiaozheng[7]==10)) tiaozheng[6]++,tiaozheng[7]=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tiaozheng[7]++;
                        if((tiaozheng[6]==2)&&(tiaozheng[7]==4)) tiaozheng[6]=tiaozheng[7]=0;
                        if(((tiaozheng[6]==0)||(tiaozheng[6]==1))&&(tiaozheng[7]==10)) tiaozheng[6]++,tiaozheng[7]=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tiaozheng[7]--;
                        if((tiaozheng[6]==0)&&(tiaozheng[7]>100)) tiaozheng[6]=2,tiaozheng[7]=3;
                        if(((tiaozheng[6]==2)||(tiaozheng[6]==1))&&(tiaozheng[7]>100)) tiaozheng[6]--,tiaozheng[7]=9;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tiaozheng[7]--;
                        if((tiaozheng[6]==0)&&(tiaozheng[7]>100)) tiaozheng[6]=2,tiaozheng[7]=3;
                        if(((tiaozheng[6]==2)||(tiaozheng[6]==1))&&(tiaozheng[7]>100)) tiaozheng[6]--,tiaozheng[7]=9;
                        ms2=0;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1;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1级菜单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2;
                        xieshijian(tiaozheng[0]*10+tiaozheng[1],tiaozheng[2]*10+tiaozheng[3],tiaozheng[4]*10+tiaozheng[5],tiaozheng[6]*10+tiaozheng[7],tiaozheng[8]*10+tiaozheng[9],tiaozheng[10]*10+tiaozheng[11],shijian[12]);
                        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2级菜单
                }
        }
        while(cd==11)//11级菜单  分钟位闪烁调整
        {
                if(ms1>0&&ms1<300)        xianshi(tiaozheng[6],tiaozheng[7],27,tiaozheng[8],tiaozheng[9],27,tiaozheng[10],tiaozheng[11]);
                if(ms1>300&&ms1<600)  xianshi(tiaozheng[6],tiaozheng[7],27,28,28,27,tiaozheng[10],tiaozheng[11]);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tiaozheng[9]++;
                        if(tiaozheng[9]==10) tiaozheng[8]++,tiaozheng[9]=0;
                        if(tiaozheng[8]==6) tiaozheng[8]=tiaozheng[9]=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tiaozheng[9]++;
                        if(tiaozheng[9]==10) tiaozheng[8]++,tiaozheng[9]=0;
                        if(tiaozheng[8]==6) tiaozheng[8]=tiaozheng[9]=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tiaozheng[9]--;
                        if(tiaozheng[9]>100) tiaozheng[8]--,tiaozheng[9]=9;
                        if(tiaozheng[8]>100) tiaozheng[8]=5,tiaozheng[9]=9;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tiaozheng[9]--;
                        if(tiaozheng[9]>100) tiaozheng[8]--,tiaozheng[9]=9;
                        if(tiaozheng[8]>100) tiaozheng[8]=5,tiaozheng[9]=9;
                        ms2=0;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2;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2级菜单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2;
                        xieshijian(tiaozheng[0]*10+tiaozheng[1],tiaozheng[2]*10+tiaozheng[3],tiaozheng[4]*10+tiaozheng[5],tiaozheng[6]*10+tiaozheng[7],tiaozheng[8]*10+tiaozheng[9],tiaozheng[10]*10+tiaozheng[11],shijian[12]);
                        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2级菜单
                }

        }

        while(cd==12)//12级菜单  秒位闪烁调整
        {
                if(ms1>0&&ms1<300)        xianshi(tiaozheng[6],tiaozheng[7],27,tiaozheng[8],tiaozheng[9],27,tiaozheng[10],tiaozheng[11]);
                if(ms1>300&&ms1<600)  xianshi(tiaozheng[6],tiaozheng[7],27,tiaozheng[8],tiaozheng[9],27,28,28);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tiaozheng[11]++;
                        if(tiaozheng[11]==10) tiaozheng[10]++,tiaozheng[11]=0;
                        if(tiaozheng[10]==6) tiaozheng[10]=tiaozheng[11]=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tiaozheng[11]++;
                        if(tiaozheng[11]==10) tiaozheng[10]++,tiaozheng[11]=0;
                        if(tiaozheng[10]==6) tiaozheng[10]=tiaozheng[11]=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tiaozheng[11]--;
                        if(tiaozheng[11]>100) tiaozheng[10]--,tiaozheng[11]=9;
                        if(tiaozheng[10]>100) tiaozheng[10]=5,tiaozheng[11]=9;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tiaozheng[11]--;
                        if(tiaozheng[11]>100) tiaozheng[10]--,tiaozheng[11]=9;
                        if(tiaozheng[10]>100) tiaozheng[10]=5,tiaozheng[11]=9;
                        ms2=0;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0;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0级菜单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2;
                        xieshijian(tiaozheng[0]*10+tiaozheng[1],tiaozheng[2]*10+tiaozheng[3],tiaozheng[4]*10+tiaozheng[5],tiaozheng[6]*10+tiaozheng[7],tiaozheng[8]*10+tiaozheng[9],tiaozheng[10]*10+tiaozheng[11],shijian[12]);
                        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2级菜单
                }
        }
        while(cd==13)//第13级菜单 年位闪烁
        {
                if(ms1>0&&ms1<300)        xianshi(2,0,tiaozheng[0],tiaozheng[1]+17,tiaozheng[2],tiaozheng[3]+17,tiaozheng[4],tiaozheng[5]);
                if(ms1>300&&ms1<600)  xianshi(28,28,28,29,tiaozheng[2],tiaozheng[3]+17,tiaozheng[4],tiaozheng[5]);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tiaozheng[1]++;
                        if(tiaozheng[1]==10) tiaozheng[0]++,tiaozheng[1]=0;
                        if(tiaozheng[0]==10) tiaozheng[0]=tiaozheng[1]=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tiaozheng[1]++;
                        if(tiaozheng[1]==10) tiaozheng[0]++,tiaozheng[1]=0;
                        if(tiaozheng[0]==10) tiaozheng[0]=tiaozheng[1]=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tiaozheng[1]--;
                        if(tiaozheng[1]>100) tiaozheng[0]--,tiaozheng[1]=9;
                        if(tiaozheng[0]>100) tiaozheng[0]=9,tiaozheng[1]=9;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tiaozheng[1]--;
                        if(tiaozheng[1]>100) tiaozheng[0]--,tiaozheng[1]=9;
                        if(tiaozheng[0]>100) tiaozheng[0]=9,tiaozheng[1]=9;
                        ms2=0;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4;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4级菜单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3;
                        xieshijian(tiaozheng[0]*10+tiaozheng[1],tiaozheng[2]*10+tiaozheng[3],tiaozheng[4]*10+tiaozheng[5],tiaozheng[6]*10+tiaozheng[7],tiaozheng[8]*10+tiaozheng[9],tiaozheng[10]*10+tiaozheng[11],shijian[12]);
                        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3级菜单
                }
        }

        while(cd==14)//第14级菜单 月位闪烁
        {
                if(ms1>0&&ms1<300)        xianshi(2,0,tiaozheng[0],tiaozheng[1]+17,tiaozheng[2],tiaozheng[3]+17,tiaozheng[4],tiaozheng[5]);
                if(ms1>300&&ms1<600)  xianshi(2,0,tiaozheng[0],tiaozheng[1]+17,28,28,tiaozheng[4],tiaozheng[5]);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tiaozheng[3]++;
                        if(tiaozheng[3]==10) tiaozheng[2]++,tiaozheng[3]=0;
                        if(tiaozheng[2]==1&&tiaozheng[3]==3) tiaozheng[2]=0,tiaozheng[3]=1;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tiaozheng[3]++;
                        if(tiaozheng[3]==10) tiaozheng[2]++,tiaozheng[3]=0;
                        if(tiaozheng[2]==1&&tiaozheng[3]==3) tiaozheng[2]=0,tiaozheng[3]=1;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tiaozheng[3]--;
                        if(tiaozheng[3]>100) tiaozheng[2]--,tiaozheng[3]=9;
                        if(tiaozheng[2]==0&&tiaozheng[3]==0) tiaozheng[2]=1,tiaozheng[3]=2;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tiaozheng[3]--;
                        if(tiaozheng[3]>100) tiaozheng[2]--,tiaozheng[3]=9;
                        if(tiaozheng[2]==0&&tiaozheng[3]==0) tiaozheng[2]=1,tiaozheng[3]=2;
                        ms2=0;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5;
                        n=2000+tiaozheng[0]*10+tiaozheng[1];//计算平年闰年
                        y=tiaozheng[2]*10+tiaozheng[3];
                        if((n%4==0)&&(n%100!=0)) runnian=1; //闰年标志位
                        else runnian=0;
                        if(y==1||y==3||y==5||y==7||y==8||y==10||y==12) yue=1;//大月标志位
                        else if(y==2) yue=2;//2月标志位
                        else yue=0;//小月标志位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5级菜单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3;
                        xieshijian(tiaozheng[0]*10+tiaozheng[1],tiaozheng[2]*10+tiaozheng[3],tiaozheng[4]*10+tiaozheng[5],tiaozheng[6]*10+tiaozheng[7],tiaozheng[8]*10+tiaozheng[9],tiaozheng[10]*10+tiaozheng[11],shijian[12]);
                        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3级菜单
                }
        }
        while(cd==15)//第15级菜单 日位闪烁
        {
                if(ms1>0&&ms1<300)        xianshi(2,0,tiaozheng[0],tiaozheng[1]+17,tiaozheng[2],tiaozheng[3]+17,tiaozheng[4],tiaozheng[5]);
                if(ms1>300&&ms1<600)  xianshi(2,0,tiaozheng[0],tiaozheng[1]+17,tiaozheng[2],tiaozheng[3]+17,28,28);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tiaozheng[5]++;
                        if(tiaozheng[5]==10) tiaozheng[4]++,tiaozheng[5]=0;
                        if(runnian==1&&yue==2&&tiaozheng[4]==3) tiaozheng[4]=0,tiaozheng[5]=1;
                        if(runnian==0&&yue==2&&tiaozheng[4]==2&&tiaozheng[5]==9) tiaozheng[4]=0,tiaozheng[5]=1;
                        if(yue==1&&tiaozheng[4]==3&&tiaozheng[5]==2) tiaozheng[4]=0,tiaozheng[5]=1;
                        if(yue==0&&tiaozheng[4]==3&&tiaozheng[5]==1) tiaozheng[4]=0,tiaozheng[5]=1;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日++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tiaozheng[5]++;
                        if(tiaozheng[5]==10) tiaozheng[4]++,tiaozheng[5]=0;
                        if(runnian==1&&yue==2&&tiaozheng[4]==3) tiaozheng[4]=0,tiaozheng[5]=1;
                        if(runnian==0&&yue==2&&tiaozheng[4]==2&&tiaozheng[5]==9) tiaozheng[4]=0,tiaozheng[5]=1;
                        if(yue==1&&tiaozheng[4]==3&&tiaozheng[5]==2) tiaozheng[4]=0,tiaozheng[5]=1;
                        if(yue==0&&tiaozheng[4]==3&&tiaozheng[5]==1) tiaozheng[4]=0,tiaozheng[5]=1;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tiaozheng[5]--;
                        if(tiaozheng[5]>100) tiaozheng[4]--,tiaozheng[5]=9;
                        if(runnian==1&&yue==2&&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2,tiaozheng[5]=9;
                        if(runnian==0&&yue==2&&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2,tiaozheng[5]=8;
                        if(yue==1&&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3,tiaozheng[5]=1;
                        if(yue==0&&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3,tiaozheng[5]=0;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日--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tiaozheng[5]--;
                        if(tiaozheng[5]>100) tiaozheng[4]--,tiaozheng[5]=9;
                        if(runnian==1&&yue==2&&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2,tiaozheng[5]=9;
                        if(runnian==0&&yue==2&&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2,tiaozheng[5]=8;
                        if(yue==1&&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3,tiaozheng[5]=1;
                        if(yue==0&&tiaozheng[4]==0&&tiaozheng[5]==0) tiaozheng[4]=3,tiaozheng[5]=0;
                        ms2=0;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3;
                        ms1=0;//按键2按下松开,去13级菜单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3;
                        xieshijian(tiaozheng[0]*10+tiaozheng[1],tiaozheng[2]*10+tiaozheng[3],tiaozheng[4]*10+tiaozheng[5],tiaozheng[6]*10+tiaozheng[7],tiaozheng[8]*10+tiaozheng[9],tiaozheng[10]*10+tiaozheng[11],shijian[12]);
                        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3级菜单
                }
        }
        while(cd==16)//菜单16 设置闹钟1开关
        {
                if(nao_kaiguan==0)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1,27,27,0,37,37);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1,27,27,28,28,28);
                        if(ms1>600) ms1=0;
                }
                if(nao_kaiguan==1)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1,27,27,27,0,38);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1,27,27,27,28,28);
                        if(ms1>600) ms1=0;
                }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
                }
                if(anjian3==1&&aj3==1)
                {
                        aj3=0;
                        nao_kaiguan++;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
                }
                if(anjian4==1&&aj4==1)
                {
                        aj4=0;
                        nao_kaiguan++;
                }
                if(nao_kaiguan>1) nao_kaiguan=0;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4;
                  IapErase(0x0200);
                  IapProgram(0x0200, nao_kaiguan);//写开关值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7;//去菜单17
                  IapErase(0x0200);
                  IapProgram(0x0200, nao_kaiguan);//写开关值
                }
        }
        while(cd==17)//菜单17 设置闹钟1 时
        {
                if(ms1>0&&ms1<300)        xianshi(27,nao_shi/10,nao_shi%10,27,27,nao_fen/10,nao_fen%10,27);
                if(ms1>300&&ms1<600)  xianshi(27,28,28,27,27,nao_fen/10,nao_fen%10,27);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nao_shi++;
                        if(nao_shi==25) nao_shi=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nao_shi++;
                        if(nao_shi==25) nao_shi=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nao_shi--;
                        if(nao_shi<0) nao_shi=24;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nao_shi--;
                        if(nao_shi<0) nao_shi=24;
                        ms2=0;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4;
                  IapErase(0x0400);
                  IapProgram(0x0400, nao_shi);//写小时值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18;//去菜单18
                  IapErase(0x0400);
                  IapProgram(0x0400, nao_shi);//写小时值
                }

        }
        while(cd==18)//菜单18 设置闹钟1 分
        {
                if(ms1>0&&ms1<300)        xianshi(27,nao_shi/10,nao_shi%10,27,27,nao_fen/10,nao_fen%10,27);
                if(ms1>300&&ms1<600)  xianshi(27,nao_shi/10,nao_shi%10,27,27,28,28,27);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nao_fen++;
                        if(nao_fen==60) nao_fen=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nao_fen++;
                        if(nao_fen==60) nao_fen=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nao_fen--;
                        if(nao_fen<0) nao_fen=59;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nao_fen--;
                        if(nao_fen<0) nao_fen=59;
                        ms2=0;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4;
                  IapErase(0x0600);
                  IapProgram(0x0600, nao_fen);//写小时值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20;//去菜单20
                  IapErase(0x0600);
                  IapProgram(0x0600, nao_fen);//写小时值
                }
        }
        while(cd==19)//菜单19 设置温度开关
        {
                if(wendu_kaiguan==0)
                {
                        if(ms1>0&&ms1<300)        xianshi(32,33,34,33,27,0,37,37);
                        if(ms1>300&&ms1<600)  xianshi(32,33,34,33,27,28,28,28);
                        if(ms1>600) ms1=0;
                }
                if(wendu_kaiguan==1)
                {
                        if(ms1>0&&ms1<300)        xianshi(32,33,34,33,27,27,0,38);
                        if(ms1>300&&ms1<600)  xianshi(32,33,34,33,27,27,28,28);
                        if(ms1>600) ms1=0;
                }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
                }
                if(anjian3==1&&aj3==1)
                {
                        aj3=0;
                        wendu_kaiguan++;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
                }
                if(anjian4==1&&aj4==1)
                {
                        aj4=0;
                        wendu_kaiguan++;
                }
                if(wendu_kaiguan>1) wendu_kaiguan=0;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0;
                  IapErase(0x0800);
                  IapProgram(0x0800, wendu_kaiguan);//写开关值
                }
        }
        while(cd==20)//菜单20 选择闹钟1、2
        {
                if(s==0)
                {
                        if(nao_kaiguan==0)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1,27,27,0,37,37);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28,27,27,0,37,37);
                                if(ms1>600) ms1=0;
                        }
                        if(nao_kaiguan==1)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1,27,27,27,0,38);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28,27,27,27,0,38);
                                if(ms1>600) ms1=0;
                        }
                }
                if(s==1)
                {
                        if(nao2_kaiguan==0)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2,27,27,0,37,37);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28,27,27,0,37,37);
                                if(ms1>600) ms1=0;
                        }
                        if(nao2_kaiguan==1)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2,27,27,27,0,38);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28,27,27,27,0,38);
                                if(ms1>600) ms1=0;
                        }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aj1=0,cd=4,ms1=0;//按键1按下松开,去4级菜单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if(s==1) cd=21;//按键2按下松开,去21级菜单
                        if(s==0) cd=16;//按键2按下松开,去16级菜单
                }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
                }
                if(anjian3==1&&aj3==1)
                {
                        aj3=0;
                        s=1;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
                }
                if(anjian4==1&&aj4==1)
                {
                        aj4=0;
                        s=0;
                }
        }
        while(cd==21)//菜单21 设置闹钟2开关
        {
                if(nao2_kaiguan==0)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2,27,27,0,37,37);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2,27,27,28,28,28);
                        if(ms1>600) ms1=0;
                }
                if(nao2_kaiguan==1)
                {
                        if(ms1>0&&ms1<300)        xianshi(30,31,2,27,27,27,0,38);
                        if(ms1>300&&ms1<600)  xianshi(30,31,2,27,27,27,28,28);
                        if(ms1>600) ms1=0;
                }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
                }
                if(anjian3==1&&aj3==1)
                {
                        aj3=0;
                        nao2_kaiguan++;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
                }
                if(anjian4==1&&aj4==1)
                {
                        aj4=0;
                        nao2_kaiguan++;
                }
                if(nao2_kaiguan>1) nao2_kaiguan=0;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4;
                  IapErase(0x0c00);
                  IapProgram(0x0c00, nao2_kaiguan);//写开关值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22;//去菜单22
                  IapErase(0x0c00);
                  IapProgram(0x0c00, nao2_kaiguan);//写开关值
                }
        }
        while(cd==22)//菜单22 设置闹钟2 时
        {
                if(ms1>0&&ms1<300)        xianshi(27,nao2_shi/10,nao2_shi%10,27,27,nao2_fen/10,nao2_fen%10,27);
                if(ms1>300&&ms1<600)  xianshi(27,28,28,27,27,nao2_fen/10,nao2_fen%10,27);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nao2_shi++;
                        if(nao2_shi==25) nao2_shi=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nao2_shi++;
                        if(nao2_shi==25) nao2_shi=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nao2_shi--;
                        if(nao2_shi<0) nao2_shi=24;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nao2_shi--;
                        if(nao2_shi<0) nao2_shi=24;
                        ms2=0;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4;
                  IapErase(0x0e00);
                  IapProgram(0x0e00, nao2_shi);//写小时值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23;//去菜单23
                  IapErase(0x0e00);
                  IapProgram(0x0e00, nao2_shi);//写小时值
                }
        }

        while(cd==23)//菜单23 设置闹钟2 分
        {
                if(ms1>0&&ms1<300)        xianshi(27,nao2_shi/10,nao2_shi%10,27,27,nao2_fen/10,nao2_fen%10,27);
                if(ms1>300&&ms1<600)  xianshi(27,nao2_shi/10,nao2_shi%10,27,27,28,28,27);
                if(ms1>600) ms1=0;
                if(ms1>300&&changan==1) ms1=0;

                if(anjian3==0&&aj3==0)//检测按键3
          {
                  delay(5);
                  if(anjian3==0) aj3=1,ms2=0;
          }
          if(anjian3==1&&aj3==1)
                {
                        nao2_fen++;
                        if(nao2_fen==60) nao2_fen=0;
                        changan=0;
                        aj3=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3==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3==1&&changan==1&&ms2>=100)//快加
                {
                        nao2_fen++;
                        if(nao2_fen==60) nao2_fen=0;
                        ms2=0;
                }

                if(anjian4==0&&aj4==0)//检测按键4
          {
                  delay(5);
                  if(anjian4==0) aj4=1,ms2=0;
          }
          if(anjian4==1&&aj4==1)
                {
                        if(nao2_fen==0) nao2_fen=60;
                        nao2_fen--;
                        changan=0;
                        aj4=0;//按键1按下松开,小时--
                }
                if(aj4==1&&ms2>=700) changan=1,ms2=0;//检测长按时间0.5s
                if(aj4==1&&changan==1&&ms2>=100)//快减
                {
                        nao2_fen--;
                        if(nao2_fen<0) nao2_fen=59;
                        ms2=0;
                }
                if(anjian1==0&&aj1==0)//检测按键1
                {
                        delay(5);
                        if(anjian1==0) aj1=1;
                }
                if(anjian1==1&&aj1==1)
                {
                        aj1=0;
                        cd=4;
                  IapErase(0x1000);
                  IapProgram(0x1000, nao2_fen);//写小时值
                }
                if(anjian2==0&&aj2==0)//检测按键2
                {
                        delay(5);
                        if(anjian2==0) aj2=1;
                }
                if(anjian2==1&&aj2==1)
                {
                        aj2=0;
                        cd=20;//去菜单20
                  IapErase(0x1000);
                  IapProgram(0x1000, nao2_fen);//写小时值
                }
        }
}

串口驱动:

#include <STC8.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bit busy;
//extern uchar tiaozheng[];
char a=0;
uchar huancun[15]={0};

/*Z-------------A*/ //传送时间数据
/*Z----------B*/ //传送闹钟数据
/*Z----------C*/ //请求传送温度数据

/***********************************************************************************************************
* 函数名称: UartIsr()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串口1中断(第4号中断)
*
* 备    注:将数据缓存在 huancun[]数组中
*
* 作    者: 范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switch(SBUF)
                        {
                                case 'Z': a=0;//时间数据传送开始标志
                                break;
                                case 'A': huancun[14]=1;//时间数据更新标志
                                break;
                                case 'B': huancun[14]=2;//闹钟数据更新标志
                                break;
                                case 'C': huancun[14]=3;//请求传送温度数据 标志
                                break;
                                case '0': huancun[a]=0,a++;
                                break;
                                case '1': huancun[a]=1,a++;
                                break;
                                case '2': huancun[a]=2,a++;
                                break;
                                case '3': huancun[a]=3,a++;
                                break;
                                case '4': huancun[a]=4,a++;
                                break;
                                case '5': huancun[a]=5,a++;
                                break;
                                case '6': huancun[a]=6,a++;
                                break;
                                case '7': huancun[a]=7,a++;
                                break;
                                case '8': huancun[a]=8,a++;
                                break;
                                case '9': huancun[a]=9,a++;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函数名称: UartInit()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串口1初始化
*
* 备    注: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
*
* 作    者: 范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busy = 0;
}

/***********************************************************************************************************
* 函数名称: UartSend()
* 输入参数: char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
*
* 备    注:无
*
* 作    者: 范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
* 函数名称: UartSendStr()
* 输入参数: char *p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串
*
* 备    注:无
*
* 作    者: 范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主函数:
#include <STC8.H>
#include <caidan.H>//菜单
#include <chushihua.H>//初始化
#include <uart.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eeprom.h"

extern uchar huancun[];//蓝牙接收缓存数据
extern int nao_kaiguan,nao_shi,nao_fen,nao2_kaiguan,nao2_shi,nao2_fen;//eeprom数据
extern int wendu;//温度信息
uchar wenzhuan[5]={0,0,0,0,0};
uchar i;
uchar xiawu;//下午标志位

/***********************************************************************************************************
* 函数名称: main()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 功    能: 主函数
*
* 备    注:程序的初始化、串口打印、串口接收手机端发来的数据、运行菜单程序
*
* 作    者: 范
*
* 完成时间: 2019.12.25
************************************************************************************************************/

void main()
{
        itin();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1)
        {
                caidan();
                if(huancun[14]==1)//待时间更新数据
                {
                        huancun[14]=0;//清标志位
                        if(huancun[13]==1) xiawu=12;
                        if(huancun[13]==0) xiawu=0;
                        xieshijian(huancun[0]*10+huancun[1],huancun[2]*10+huancun[3],huancun[4]*10+huancun[5],huancun[6]*10+huancun[7]+xiawu,huancun[8]*10+huancun[9],huancun[10]*10+huancun[11],huancun[12]);//更新时间
                        UartSendStr("时间信息已校准\r\n");
                }
    if(huancun[14]==2)//待闹钟更新数据
                {
                        huancun[14]=0;//清标志位
                        nao_kaiguan=huancun[0];
                        nao_shi=huancun[1]*10+huancun[2];
                        nao_fen=huancun[3]*10+huancun[4];
                        nao2_kaiguan=huancun[5];
                        nao2_shi=huancun[6]*10+huancun[7];
                        nao2_fen=huancun[8]*10+huancun[9];
                        IapErase(0x0200);
                        IapProgram(0x0200, nao_kaiguan);//写闹钟1开关默认值
                        IapErase(0x0400);
                        IapProgram(0x0400, nao_shi);//写闹钟1小时默认值
                        IapErase(0x0600);
                        IapProgram(0x0600, nao_fen);//写闹钟1分钟默认值
                        IapErase(0x0c00);
                        IapProgram(0x0c00, nao2_kaiguan);//写闹钟2分钟默认值
                        IapErase(0x0e00);
                        IapProgram(0x0e00, nao2_shi);//写闹钟2分钟默认值
                        IapErase(0x1000);
                        IapProgram(0x1000, nao2_fen);//写闹钟2亮度默认值
                        UartSendStr("闹钟信息已更改\r\n");
                }
                if(huancun[14]==3)//请求传送温度数据 标志
                {
                        huancun[14]=0;//清标志位
                        wenzhuan[0]=wendu%1000/100;
                        if(wendu<10000) wenzhuan[0]=wendu%1000/100,wenzhuan[1]=wendu%100/10,wenzhuan[2]=wendu%10,wenzhuan[3]=0;
                  if(wendu>10000) wenzhuan[0]=wendu%1000/100,wenzhuan[1]=wendu%100/10,wenzhuan[2]=wendu%10,wenzhuan[3]=1;
                        for(i=0;i<4;i++)
                        {
                                switch(wenzhuan[i])
                                {
                                        case 0 : UartSend('0');
                                        break;
                                        case 1 : UartSend('1');
                                        break;
                                        case 2 : UartSend('2');
                                        break;
                                        case 3 : UartSend('3');
                                        break;
                                        case 4 : UartSend('4');
                                        break;
                                        case 5 : UartSend('5');
                                        break;
                                        case 6 : UartSend('6');
                                        break;
                                        case 7 : UartSend('7');
                                        break;
                                        case 8 : UartSend('8');
                                        break;
                                        case 9 : UartSend('9');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由于代码较多,完整的代码、原理图、pcb图、手机app等 可以从附件中查找

网友A:
带测试效果,制作中

网友A:
请问蓝牙8针插座如何连接?有木有具体引脚及蓝牙模块具体型号?网上好多是6脚的。感谢

楼主(2020-03-30):
引用 网友A:
请问蓝牙8针插座如何连接?有木有具体引脚及蓝牙模块具体型号?网上好多是6脚的。感谢

HC06